电表断路器全换了,还安装了一条红线!

楼主(2013-01-01):
我家电表(右)和断路器之间链接的红线是干嘛的?邻居家给的电表(左)为什么没有?

我还需要详细的说一下,右下角两口断路器左是别人家,右边是我家,是总闸,拉闸后电度表就黑了!

中间两个断路器右边是我家,左边是别人家,电力公司给我换的新闸新表还加了红线,两头将断路器和电度表之间链接,我不明白!

这空开多了能接小红线的插口,零指定在右侧!

网友A:
那根红电线拆掉后,小空开合不上去

楼主:
回您看隔壁怎么和上了呢?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那根红电线拆掉后,小空开合不上去

那邻居的断路器怎能合上?

网友C:
这表示预付费的?

网友D:
单相预付费电度表内部就有接触器,干嘛还接一根线!

网友E:
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家庭电表箱;

网友F:
这个不会是楼主是做工控的,搞的偷电线吧 ??? 你家电表怎么会有红线接到左边人家开关上呀,你试试拉掉看是什么后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预付费电度表内部就有接触器,干嘛还接一根线!

之前的表没电后,不会断电,不跳闸,让电力公司换走了,给我的新卡,新表,新闸,加了红线,我就不知到红线嘛的?!

网友G:
断路器内部是否有跳闸线圈,如有的话就不奇怪了(电表内部有可能不带回路切断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断路器内部是否有跳闸线圈,如有的话就不奇怪了(电表内部有可能不带回路切断装置)

这么说电力公司给我换了一个高级断路器?不过那跟红线显得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断路器内部是否有跳闸线圈,如有的话就不奇怪了(电表内部有可能不带回路切断装置)

我还发现两个断路器的 N 和 L 是相反的!

网友H:
接了是不是电表就不走了,或者当电费用完就不会自动跳开了。

网友I:
没有遇到过,什么情况,等楼主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了是不是电表就不走了,或者当电费用完就不会自动跳开了。

你的想像力太丰富了吧,电力公司改的!

网友J:
坐等楼主告诉功能,不能少于10个字

网友K:
你看看那个红色的断路器是啥东西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看看那个红色的断路器是啥东西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零指定在右侧,有单独接小红线的洞!

网友L:
这断路器有点意思,没见过....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断路器内部是否有跳闸线圈,如有的话就不奇怪了(电表内部有可能不带回路切断装置) 我还发现两个断路器的 N 和 L 是相反的!

网友N:
首先接线不规范,电源线穿过背后铁板没穿绝缘管,容易事故。  智能电表内要求L,N线不能错,电工开始布线错误,又不想改。你邻居家电表显示ERR01.

楼主:
引用 网友O:
_30关于 首先接线不规范,电源线穿过背后铁板没穿绝缘管,容易事故。  智能电表内要求L,N线不能错,电工开始布线错误,又不想改。你邻居家电表显示ERR01.

我们小区都是ERR01错误…我打电话说电表坏了,电力公司来人给我改成这样了,表,卡,空开全换新的,还加了红线…

网友E:
    实际上,这根红线接的也不是普通的空开,而是一个漏电保护器,从保护器内部的相线经限流电阻接出一根红线,再接至电度表,在电度表内部的预付费单元内经过一个继电器的接点(常闭或常开接点,随电度表的设计而定)再接入零线。工作原理是:当预付费单元的存储电量归零后,由控制电路带动继电器地触点动作接通这个回路,使漏电保护器动作跳闸,切断用户的电源,并且在电度表重新输入电量前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此时用户即便多次合闸也不能接通电源。早期的预付费电度表多采用继电器直接切断用户电源,因为电度表体积有限,只能使用高灵敏度(否则功耗加大)、小体积的继电器,由于触点容量有限,故障率较高,主要是触点烧蚀或粘连,导致电路控制失常。而采用这种办法,继电器流过的只是极微弱的模拟漏电电流(有些即便使用普通空开,也在开关里加入了分励脱扣器,其电流也不大),即延长电度表的寿命又降低故障率,
和继电器相比,空气开关的断流能力要高的多,一般均在3000安以上。

网友P:
楼上的说得很详细啊。

但楼主的情况偶也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实际上,这根红线接的也不是普通的空开,而是一个漏电保护器,从保护器内部的相线经限流电阻接出一根红线,再接至电度表,在电度表内部的预付费单元内经过一个继电器的接点(常闭或常开接点,随电度表的设计而定)再接入零线。工作原理是:当预付费单元的存储电量归零后,由控制电路带动继电器地触点动作接通这个回路,使漏电保护器动作跳闸,切断用户的电源,并且在电度表重新输入电量前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此时用户即便多次合闸也不能接通电源。早期的预付费电度表多采用继电器直接切断用户电源,因为电度表体积有限,只能使用高灵敏度(否则功耗加大)、小体积的继电器,由于触点容量有限,故障率较高,主要是触点烧蚀或粘连,导致电路控制失常。而采用这种办法,继电器流过的只是极微弱的模拟漏电电流(有些即便使用普通空开,也在开关里加入了分励脱扣器,其电流也不大),即延长电度表的寿命又降低故障率,和继电器相比,空气开关的断流能力要高的多,一般均在3000安以上。

真的很牛,高手!

网友C:
真的很牛,高手!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这根红线接的也不是普通的空开,而是一个漏电保护器,从保护器内部的相线经限流电阻接出一根红线,再接至电度表,在电度表内部的预付费单元内经过一个继电器的接点(常闭或常开接点,随电度表的设计而定)再接入零线。工作原理是:当预付费单元的存储电量归零后,由控制电路带动继电器地触点动作接通这个回路,使漏电保护器动作跳闸,切断用户的电源,并且在电度表重新输入电量前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此时用户即便多次合闸也不能接通电源。早期的预付费电度表多采用继电器直接切断用户电源,因为电度表体积有限,只能使用高灵敏度(否则功耗加大)、小体积的继电器,由于触点容量有限,故障率较高,主要是触点烧蚀或粘连,导致电路控制失常。而采用这种办法,继电器流过的只是极微弱的模拟漏电电流(有些即便使用普通空开,也在开关里加入了分励脱扣器,其电流也不大),即延长电度表的寿命又降低故障率,和继电器相比,空气开关的断流能力要高的多,一般均在3000安以上。

这个配电箱,楼主说了右下是总进线开关,(漏电开关);那么照电表接线来说,后接的这根红线是没经过电表计量直接输出的,同时没接红线时电表都显示ERR01,可能是没电费了也不会跳闸,接红线时没电费才会跳。

楼主:
对:gkong1 _30关于 引用 银光人生—华 的回复内容:    实际上,这根红线接的也不是普通的空开,而是一个漏电保护器,从保护器内部的相线经限流电阻接出一根红线,再接至电度表,在电度表内部的预付费单元内经过一个继电器的接点(常闭或常开接点,随电度表的设计而定)再接入零线。工作原理是:当预付费单元的存储电量归零后,由控制电路带动继电器地触点动作接通这个回路,使漏电保护器动作跳闸,切断用户的电源,并且在电度表重新输入电量前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此时用户即便多次合闸也不能接通电源。早期的预付费电度表多采用继电器直接切断用户电源,因为电度表体积有限,只能使用高灵敏度(否则功耗加大)、小体积的继电器,由于触点容量有限,故障率较高,主要是触点烧蚀或粘连,导致电路控制失常。而采用这种办法,继电器流过的只是极微弱的模拟漏电电流(有些即便使用普通空开,也在开关里加入了分励脱扣器,其电流也不大),即延长电度表的寿命又降低故障率,和继电器相比,空气开关的断流能力要高的多,一般均在3000安以上。

────────────

这个配电箱,楼主说了右下是总进线开关,(漏电开关);那么照电表接线来说,后接的这根红线是没经过电表计量直接输出的,同时没接红线时电表都显示ERR01,可能是没电费了也不会跳闸,接红线时没电费才会跳。   内容的回复:

是的,没电时电度表显示断电,却不跳闸,也就是说可以随便用电!

网友N:
你这根红线是电表箱的地线,也是计量电表用来跳闸的。

网友R:
其实我们公司的电柜大空开旁边也有两根线出来,貌似是火灾消防报警发生后,那两根线会起作用,使大空开动作,切断支路电源!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这根红线接的也不是普通的空开,而是一个漏电保护器,从保护器内部的相线经限流电阻接出一根红线,再接至电度表,在电度表内部的预付费单元内经过一个继电器的接点(常闭或常开接点,随电度表的设计而定)再接入零线。工作原理是:当预付费单元的存储电量归零后,由控制电路带动继电器地触点动作接通这个回路,使漏电保护器动作跳闸,切断用户的电源,并且在电度表重新输入电量前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此时用户即便多次合闸也不能接通电源。早期的预付费电度表多采用继电器直接切断用户电源,因为电度表体积有限,只能使用高灵敏度(否则功耗加大)、小体积的继电器,由于触点容量有限,故障率较高,主要是触点烧蚀或粘连,导致电路控制失常。而采用这种办法,继电器流过的只是极微弱的模拟漏电电流(有些即便使用普通空开,也在开关里加入了分励脱扣器,其电流也不大),即延长电度表的寿命又降低故障率,和继电器相比,空气开关的断流能力要高的多,一般均在3000安以上。

学习了。但总想找一个图文并茂的解释,暂时还没找到。继续等待

网友T(2016-05-14):
现在这种情况直接用我那生产的

电能表外置断路器(自动重合闸)就好了

楼主:
大家好我是楼主,时间这么久了这个帖子的问题我说明一下,这是小区在建设时的漏洞就是没电了电表不会跳闸,可以永远免费用下去,不过电力公司有使用记录,  去年电力公司发现了问题已经给我们小区统一更换了电表和开关并且让所有住户补交了电费,那个小红线就是更正没电不跳闸的问题 !

网友U:
3年前的帖子又翻出来了。

楼主的说明也没给大家说明白。他那是预付费电表+带失压线圈的断路器,电费用没了没及时补充,电表输出跳闸信号,使断路器跳闸,那根红线就是接失压线圈的。

网友V:
接失压线圈为何不在内部接?没电时内部触点已断开,再接失压保护有啥用途

网友U(2016-06-14):
引用 网友V:
接失压线圈为何不在内部接?没电时内部触点已断开,再接失...

不是没电,是没钱。

网友W:
预付费没用过。控制方式好像远程控制的。每个电表都有它的IP地址。我们用的后付费。这样的外部控制电表,断电了还是容易通电,电表内部没有断电功能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接失压线圈为何不在内部接?...

没钱了内部已断开,外部失压保护再取一根线,想不通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

外部接电源吗?你见过电笔箱谁都能随便打开的吗!更别说随便改接线了。

网友W:
嗨!你可别说物业为了维修方便以及偷懒,电表箱很多就是不上锁打开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

此断路器内部为何不装个失压保护,没钱了跳闸,交费后用户合上。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

照片上的就是带失压线圈的断路器。没钱,电表就断电压线圈,充值后才能合上。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

这样理解对不,这个断路器失压线圈的回路在电表内部

红线看着像是从N端子引出,如从N端子引出就看不出怎样的道理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

断路器的一根红线接到断路器下端的浅蓝线,那是零线的标准颜色。相线来自电表内。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

能否帮忙画个图说明

网友U: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

电表内连接相线,断路器出来接N线不对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

没仔细看,45楼直观明了。

网友X(2016-07-14):
直接换成电能表外置断路器一步搞定

网友Y(2016-11-10):
现在都是载波电表了远程抄表,那根是分闸控制线,如果你没有按时缴费,或者某些原因就会给你断电,(应急可以把那根线拆掉临时供电)但是时间久了电力局就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