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伺服工作的基本原理来解析编码器信号处理的过程

楼主(2013-01-01):
、上面的是征提供的欧系某款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处理框图;

、我从伺服工作的基本原理来解析编码器信号处理的过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1、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

2、通常我们说编码器的刻线数,是指一条刻线的刻线数,例如说,这个编码器的刻线数是1024;

3、那我们会马上意识到,这个编码器的解析度最大就是1024×4=4096;

4、我们还会知道,这个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有三种可以由用户选用1024、2048、4096;

5、这个图中有两个计数器,一个是编码器反馈脉冲的计数器,也是伺服当前实际位置的计数器,即图中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他的读数就是伺服当前的实际位置;

6、另一个计数器就是最右边的N0.of signal period,这个计数器就是指令脉冲计数器,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就储存在这个计数器中,伺服运行中,它的读数就是距离目标控制位置或者简单说距离终点的指令脉冲数;

7、这两个计数器的读数是互补的,就是说他们的读数的和,等于伺服运行全程的指令脉冲数;

8、这个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乘法器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

9、乘数x 2^n,,它的倒数I/2^n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电子齿轮比;

10、它是联系两个计数器的纽带,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换算率;

11、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2^n=周指令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1/2^n=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

12、伺服的一个控制过程,就是当前位置反馈脉冲计数器的读数,由零到终点位置的读数;

13、伺服的一个控制过程,就是目标位置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由起点指令脉冲数到终点位置的零读数;

14、关于 Fine resolution 高分辨率高解析度脉冲数,它是1个n位数,等于n-1、n-2、…、0;

15、这个n位数的脉冲数等于指令脉冲数÷2^n的余数,例如

1)周指令脉冲数65536;

2)编码器周脉冲数=4096;

3)2^n=16,即 周指令脉冲数65536=编码器周脉冲数4096×2^n

4)指令脉冲数=65536λ

5)Fine resolution脉冲数=65536λ÷16的余数,是1~15个,n=4;

14、关于 Fine resolution 高分辨率高解析度脉冲数,它是1个n位数,等于n-1、n-2、…、0;

15、这个n位数的脉冲数等于指令脉冲数÷2^n的余数,例如

1)周指令脉冲数65536;

2)编码器周脉冲数=1024;

3)2^n=64,即 周指令脉冲数65536=编码器周脉冲数1024×64

4)指令脉冲数=65536λ

5)Fine resolution脉冲数=65536λ÷64的余数,是1~63个,n=6;

16、征说“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是不懂装懂,压根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7、征说“2~31的数值是由计数器对倍频的信号自动累加得来的,这一部分表示电机转过的线数。对1024线编码器, 计数范围最大为  2^30/1024 = 1048576 圈”;

18、这个计算用1024就是错误的,应该用4096×16=65536,去除2~31的数值,即

     2^30/65536 = …… 圈;

19、就这个伺服位置闭环图,征从前到后,犯了多少错?表现出对控制原理完全不懂,表现出数量关系不清楚,征得表述就是胡说八道!

、同时转征对该图的解析如下:

还是费点功夫简单讲解一下, 以光电编码器为例:

1 左侧的 1 2

    表示的1 signal period , 表示的是光电编码器的一线输出的AB信号。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 其旋转一周就输出多少个这样的脉冲。这个信号是随着电机转动连续输出的,在一个时刻看AB波形,你不知道电机转在哪个位置上, 只有AB信号的电平情况。

2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图中的x2n 实际上是错的, 应该是x 2^n, 这属于手册的编写错误

    表示的是硬件对AB信号进行倍频, 即细分。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n = 2

    光电编码器的AB一个周期即1 signal period 经硬件4倍频后得到4个脉冲,四倍频就是对AB脉冲进行边沿检测。

3)中间的1 2

    表示1 signal period 四倍频后得到的信号

4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

    表示的是位置计数器

    这个位置计数器是由硬件来实现的, 由硬件根据3)中的脉冲序列来进行加减计数的。

    计数方向即 加计数或减计数是由 AB信号的先后顺序决定的。不清楚的可以去百度搜搜, 就清楚了

5 P0410.1

        是配置参数, 是否需要对计数器进行取负, 载调试时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启用。

6 最右侧32位的计数值部分

        4)中的计数器对4倍频后的脉冲计数,一个脉冲一个脉冲进行记录,

    Fine resolution 部分: 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

    实际的计数过程如下:

        电机转动时,1)中的信号高低高低的连续变化, 2)硬件4倍频后, 得到一系列的边沿检测后输出(即硬件4倍频)的脉冲信号3),这些脉冲由4)的计数器自动从最低位加减计数。最后得到一个计数值。

    如果对这个计数值分析, 2位表示细分的信号, 2~31位表示的编码器的原始信号。

    但请注意一点, 2~31的数值是由计数器对倍频的信号自动累加得来的,这一部分表示电机转过的线数。

    1024线编码器, 计数范围最大为 2^30/1024 = 1048576 圈,如果电机以3000rpm转动, 保证电机转动1048576/3000 = 349.525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分钟, 即大于这么长的时间后计数器翻转, 自动从0开始计数

    在位置控制时, 需要的是这个32位计数器的整体数值,不会区分那一部分。

    以上是对我提供的图的简要分析, 或者是一个我说明!

楼主:
1、这个图表示两种编码器:

1)方波的为光电编码器,有4条相同位置相差90°的刻线构成;

2)sin/cos为正、余弦编码器,有两条N、S相间的磁迹构成;

2、每个编码器都可以输出3种对称均匀的刻线数,举例说,1条刻线数是1024线,那么这个编码器它可以输出

1)1024线

2)2048线

3)4096线

3、其中4096=1024×4,是1条刻线数的4倍;

4、这些都是真正的物理的检测刻线,或者说是“原始”的刻线;

5、由于编码器输出的刻线数是三种,所以用户可以自由选择!

楼主:
1、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是个硬件构成的乘法器;

2、脉冲信号通过它时,它可以把1个脉冲信号变成×2^n个脉冲信号,例如n取0、1.、2、3、4、5、……,把1个脉冲信号变成1、2、4、8、16、64、……个脉冲信号。

楼主:
3、乘法器把1个实际脉冲扩大×2^n,这×2^n个脉冲还是原来1个脉冲的位置,还是它1条刻线表示的位置,分辨率解析度还是原来的,例如1024×8=8192,解析度不是8192,还是1024;

楼主:
4、所以把编码器输出的刻线脉冲数1024,用乘法器×8这样的电路获得的高脉冲数8192,其解析度还是1024;

5、我们把编码器1024、2048、4096叫刻线脉冲数,叫编码器的解析度,用硬件乘法器获得的8192不是编码器的解析度,是个假的“解析度”;

楼主:
6、这个乘法器有什么用?它就是将编码器的脉冲数变成指令脉冲系统需要的脉冲数,以满足位置脉冲的比较、计算的需要;

楼主:
7、这里A、B信号互差90°,以判别正反转,征的这个说法是对的;

楼主:
8、乘法器对应着一个倍数×2^n的n的设置参数P0418(E);

楼主:
9、在征的分析中,把4条刻线的×4,与乘法器的×2^n=4倍频混在一起是错误的,都是4但意义不同!

楼主:
1、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自动运行的当前位置计数器;

2、这个计数器,就是把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按正、反转正、负脉冲代数和累计的计数器,读取计数器的反馈脉冲数,表示的就是伺服当前的实际位置;

楼主:
3、这个当前位置计数器,可以把输入的方波脉冲转化为尖峰锯齿波输出,波形变幻时,但是脉冲的个数不变,以适应与指令脉冲数计数器比较计数的需要;

4、这个计数器也是32位,读数由最大2^32到最小1;

楼主:
5、你想知道伺服当前运行中的位置,就可以监控这个计数器的读数;

楼主:
1、这也是一个32位计数器;

2、这个计数器的脉冲数是用户输入设置的,脉冲数是伺服由起点到终点的位移指令脉冲

NO.of signal periods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这个图表示两种编码器:1)方波的为光电编码器,有4条相同位置相差90°的刻线构成;2)sin/cos为正、余弦编码器,有两条N、S相间的磁迹构成;2、每个编码器都可以输出3种对称均匀的刻线数,举例说,1条刻线数是1024线,那么这个编码器它可以输出1)1024线2)2048线3)4096线3、其中4096=1024×4,是1条刻线数的4倍;4、这些都是真正的物理的检测刻线,或者说是“原始”的刻线;5、由于编码器输出的刻线数是三种,所以用户可以自由选择!

哎!

刘老师怎么看的图?

raw position signals 这条线分为上下两部分表示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编码器

上面的图上明明标着Incr,表示的是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用AB两相信号进行4倍频。

    增量式的方波光电编码器用AB两相就够了,没有4条刻线用于倍频!实在不行找个编码器手册看看吧!说4条刻线就外行了!

下面的AB标着sin/cos,正余弦编码器, 也是只有AB两相,进行细分。

楼主:
3、在运行中,这个计数器显示的脉冲数是减小的,表示距离目标位置还有多少指令脉冲数,简单说,就是表示距离终点还有多远;

4、这个计数器的读数为零时,说明伺服已经运行到终点目标位置,要发停车指令停车!

楼主:
5、在运行中,这个计数器显示的脉冲数是减小的,原因是当前位置计数器进来的反馈脉冲不断减计数的缘故;

6、或者说,当当前位置计数器的位置读数等于这个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时,就表示到了目标位置;

楼主:
1、Invert position actual value,转化当前位置值,就是将伺服当前运行的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比较;

2、-1,就是减计数;

3、P0410.1 是配置参数, 是否需要对计数器进行取负, 载调试时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启用。

楼主:
举例说:

1、周指令脉冲数为65536;

2、指令脉冲数=65536λ,λ=15689.4444,用户将其输入设置给指令脉冲数计数器;

3、NO.of signal periods=65536λ;

楼主:
4、我选用1024解析度的编码器;

5、因为周指令脉冲数是65536,所以编码器输出的1024时,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硬件乘法器参数P0418设置为×2^n=64,这样1024×64=65536;

6、这样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自动运行的当前位置计数器1个脉冲,对应NO.of signal periods计数器的1个脉冲,进行等价减计数;

楼主:
4、我选用4096解析度的编码器;

5、因为周指令脉冲数是65536,所以编码器输出的4096时,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硬件乘法器参数P0418设置为×2^n=16,这样4096×16=65536;

6、这样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自动运行的当前位置计数器1个脉冲,对应NO.of signal periods计数器的1个脉冲,进行等价减计数运算;

楼主:
7、如果选用1024解析度的编码器,对应NO.of signal periods计数器的末位,最小1个指令脉冲,最多63个指令脉冲是需要 Fine resolution 高分辨能力,高鉴别力的编码器,如需要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

楼主:
7、如果选用4096解析度的编码器,对应NO.of signal periods计数器的末位,最小1个指令脉冲,最多15个指令脉冲是需要 Fine resolution 高分辨能力,高鉴别力的编码器,如需要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

楼主:
8、就是说你选用1024的编码器,最后有最少1个指令脉冲、最多63个指令脉冲,不能准确分辨;

楼主:
8、就是说你选用4096的编码器,最后有最少1个指令脉冲、最多15个指令脉冲,不能准确分辨;

楼主:
9、或者这样说,你选用1024的编码器,绝对误差最少是1个指令脉冲、最多63个指令脉冲;

楼主:
9、或者这样说,你选用4096的编码器,绝对误差最少是1个指令脉冲、最多15个指令脉冲;

楼主:
9、或者这样说,你选用65536的编码器,绝对误差最少是0个指令脉冲、最多是0个指令脉冲;

楼主:
1、如果这个位移指令脉冲计数器,用户设置参数时,周指令脉冲是65536;

2、如果编码器解析度选用1024的;

3、那么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硬件构成的乘法器的po418就设置n=5,×2^n=64;

    1024×64=65536

4、 Fine resolution 里有1~63个位移指令脉冲不能检测,需要高分辨率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检测;

5、那么Fine resolution 里的数位最多是2^5、2^4、2^3、2^2、2^1、2^0六位数;

楼主:
1、如果这个位移指令脉冲计数器,用户设置参数时,周指令脉冲是65536;

2、如果编码器解析度选用4096的;

3、那么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硬件构成的乘法器的po418就设置n=4,×2^n=16;

    4096×16=65536

4、 Fine resolution 里有1~15个位移指令脉冲不能检测,需要高分辨率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检测;

5、那么Fine resolution 里的数位最多是2^4、2^3、2^2、2^1、2^0五位数;

楼主:
1、如果这个位移指令脉冲计数器,用户设置参数时,周指令脉冲是4096;

2、如果编码器解析度选用1024的;

3、那么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硬件构成的乘法器的po418就设置n=2,×2^n=4;

    1024×4=4096

4、 Fine resolution 里有1~3个位移指令脉冲不能检测,需要高分辨率解析度4096的编码器检测;

5、那么Fine resolution 里的数位最多是2^2、2^1、2^0三位数;

6、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关系式

          编码器周脉冲数×2^n=周指令脉冲数

7、上述关系的作用是使得编码器脉冲计数器与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脉冲数等价;

8、2^n的倒数,就是电子齿轮比

楼主:
1、如果这个位移指令脉冲计数器,用户设置参数时,周指令脉冲是4096;

2、如果编码器解析度选用4096的;

3、那么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硬件构成的乘法器的po418就设置n=0,×2^n=1;

    4096×1=4096

4、 Fine resolution 里有0个位移指令脉冲不能检测,需要高分辨率解析度4096的编码器检测;

5、那么Fine resolution 里的数位最多是2^0零位数;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1、在伺服运行期间,只有编码器的反馈真实脉冲,进入计数端与指令脉冲数比较;

2、而指令脉冲只是用户设的一个参数值,只是给指令脉冲计数器里输入一个32位的指令脉冲数;

3、所以说指令脉冲数受到干扰的说法是一句笑话!

楼主:
4、编码器的解析度,只与编码器实际刻线生成的脉冲有关,用乘法器、倍频电路对刻线生成的实际脉冲数扩大若干倍的方法,没有提高编码器的解析度;

楼主:
5、大家亲自看到了一个伺服位置环处理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比较的方框图,足以说明伺服的位置闭环就是一个计数的过程;

楼主:
6、大家还看到一个事实,用编码器对电机的角位移高分辨率的检测,来实现工件运动的精确控制存在的最大弊端是,电机的角位移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工件的运动与电机的运动之间还存在物理误差,控制电机的角位移,不一定就能精确控制工件的位移!其机械误差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1、这个图表示两种编码器:1)方波的为光电编码器,有4条相同位置相差90°的刻线构成;2)sin/cos为正、余弦编码器,有两条N、S相间的磁迹构成;2、每个编码器都可以输出3种对称均匀的刻线数,举例说,1条刻线数是1024线,那么这个编码器它可以输出1)1024线2)2048线3)4096线3、其中4096=1024×4,是1条刻线数的4倍;4、这些都是真正的物理的检测刻线,或者说是“原始”的刻线;5、由于编码器输出的刻线数是三种,所以用户可以自由选择! 哎!刘老师怎么看的图?raw position signals 这条线分为上下两部分表示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编码器上面的图上明明标着Incr,表示的是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用AB两相信号进行4倍频。    增量式的方波光电编码器用AB两相就够了,没有4条刻线用于倍频!实在不行找个编码器手册看看吧!说4条刻线就外行了! 下面的AB标着sin/cos,正余弦编码器, 也是只有AB两相,进行细分。

1、这是我说的,一个编码器,可以输出三个均匀的不同解析度的脉冲数;

2、其原理就是有4条完全相同的刻线,彼此落后90°而已;

3、正余弦编码器,虽是两条相同磁迹线,如果把一条N、S磁迹线分成一条N、一条S,那就是4条刻线;

4、这就是4的来历!

楼主:
5、这个4不是倍频,是4条刻线的脉冲相加

楼主:
6、征,还有很多人,都把这个4理解成倍频是个错误,实际是将4条刻线的物理脉冲相加;

网友C:
刘老师继续,辛苦了!!

楼主:
1、这是我说的,一个编码器,可以输出三个均匀的不同解析度的脉冲数;

2、其原理就是有4条完全相同的刻线,彼此落后90°而已;

3、正余弦编码器,虽是两条相同磁迹线,如果把一条N、S磁迹线分成一条N、一条S,那就是4条刻线;

4、这就是4的来历!

-----------------------------------

老劉 能否告訴我 你這是哪個國家做的編碼器

不管是光電 磁性 或其他方式做成的編碼器 有帶原點都是兩組刻線 沒帶原點就一刻線 前者有三個光耦合( 類似霍耳元件) 而行成 Z ,A B, A, B

方波可4倍頻 正是利用AB相 的相位差夠成的4倍頻 絕非你講的4刻線(況且你的方波的頻寬也畫錯 是180度 不是90度) 你在主樓貼的圖 是CT的 Smart Driver 也就是內置運動控制模組的驅動器 所以最高4倍頻 也可2倍頻 更可1倍頻

楼主:
你所位4條刻線的編碼器 那叫長線驅動編碼器(Line Driver) 也就是A, /A , B, /B 這也是樓上講的2刻線構成 /A 是由A分出 兩個剛好反相 B 亦是如此 這樣做的目的 抗干擾能力強

楼主:
3、正余弦编码器,虽是两条相同磁迹线,如果把一条N、S磁迹线分成一条N、一条S,那就是4条刻线;

--------------------------

你31樓貼的圖的左下編的波形 才是正余弦輸出的1Vpp(波峰 波底的電壓差 1V)波形 竟被你改成"磁迹线"  真的不知道你的依據是什麼?????

楼主:
你主樓貼的圖叫做主隨跟從MAP架構圖 方波的接口來自主軸(變頻虛擬軸) 弦波來自CT自己的伺服軸(從軸)而16的圖所累加起來就是我們講的Mapping 當然 N越多此系統的精度越高

楼主:
此MAP 包括位置 包括線速度 傳統做法就是建立表格

楼主:
1、我说的不是那一个品牌,也不是说编码器还有什么特殊信号,我是说大家说的“4”的来历;

2、不管光电编码器是2线、4线,不管是正余弦编码器,只要说4,就是有4个相同的彼此落后90°周脉冲;

3、把4个相同的彼此落后90°的周脉冲,叠加在一起就是编码器最大输出周脉冲数,如下图

楼主:
老劉 辛苦了 畫這些圖還需花不少時間 可惜 4倍頻的由來 完全自己在瞎推瞎想 你若能把任何一個品牌的4倍頻 如你的說法貼出來 我向你說抱歉 並很尊敬喊你劉老師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 辛苦了 畫這些圖還需花不少時間 可惜 4倍頻的由來 完全自己在瞎推瞎想 你若能把任何一個品牌的4倍頻 如你的說法貼出來 我向你說抱歉 並很尊敬喊你劉老師

1、举例说两线编码器,一条刻线1024线;

2、一个方波两个沿,一条刻线,上沿构成1024个脉冲,下沿构成1025个脉冲;

3、两条刻线,两个方波4个沿,两个上沿,两个下沿,共4列彼此互差90°的1024脉冲;

如图

楼主:
4、最好是4条刻线,所有脉冲对应的都是上升沿,极性相同,不需要波形变换,脉冲稳定,电路简单;

如图:

楼主:
5、笨鳥慢飛,你仔细看看这些脉冲图的关系,你会很快明白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引用 楼主:1、这个图表示两种编码器:1)方波的为光电编码器,有4条相同位置相差90°的刻线构成;2)sin/cos为正、余弦编码器,有两条N、S相间的磁迹构成;2、每个编码器都可以输出3种对称均匀的刻线数,举例说,1条刻线数是1024线,那么这个编码器它可以输出1)1024线2)2048线3)4096线3、其中4096=1024×4,是1条刻线数的4倍;4、这些都是真正的物理的检测刻线,或者说是“原始”的刻线;5、由于编码器输出的刻线数是三种,所以用户可以自由选择! 哎!刘老师怎么看的图?raw position signals 这条线分为上下两部分表示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编码器上面的图上明明标着Incr,表示的是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用AB两相信号进行4倍频。    增量式的方波光电编码器用AB两相就够了,没有4条刻线用于倍频!实在不行找个编码器手册看看吧!说4条刻线就外行了! 下面的AB标着sin/cos,正余弦编码器, 也是只有AB两相,进行细分。 1、这是我说的,一个编码器,可以输出三个均匀的不同解析度的脉冲数;2、其原理就是有4条完全相同的刻线,彼此落后90°而已;3、正余弦编码器,虽是两条相同磁迹线,如果把一条N、S磁迹线分成一条N、一条S,那就是4条刻线;4、这就是4的来历!

“2、其原理就是有4条完全相同的刻线,彼此落后90°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这个图表示两种编码器:1)方波的为光电编码器,有4条相同位置相差90°的刻线构成;2)sin/cos为正、余弦编码器,有两条N、S相间的磁迹构成;2、每个编码器都可以输出3种对称均匀的刻线数,举例说,1条刻线数是1024线,那么这个编码器它可以输出1)1024线2)2048线3)4096线3、其中4096=1024×4,是1条刻线数的4倍;4、这些都是真正的物理的检测刻线,或者说是“原始”的刻线;5、由于编码器输出的刻线数是三种,所以用户可以自由选择!

“1)方波的为光电编码器,有4条相同位置相差90°的刻线构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5、这个4不是倍频,是4条刻线的脉冲相加;

“5、这个4不是倍频,是4条刻线的脉冲相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6、征,还有很多人,都把这个4理解成倍频是个错误,实际是将4条刻线的物理脉冲相加;

“6、征,还有很多人,都把这个4理解成倍频是个错误,实际是将4条刻线的物理脉冲相加; “

网友B:
刘老师, 上面这些是不是你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老劉 辛苦了 畫這些圖還需花不少時間 可惜 4倍頻的由來 完全自己在瞎推瞎想 你若能把任何一個品牌的4倍頻 如你的說法貼出來 我向你說抱歉 並很尊敬喊你劉老師 1、举例说两线编码器,一条刻线1024线;2、一个方波两个沿,一条刻线,上沿构成1024个脉冲,下沿构成1025个脉冲;3、两条刻线,两个方波4个沿,两个上沿,两个下沿,共4列彼此互差90°的1024脉冲;如图

这个图中的编码器到底是几条刻线的?

能不能找个你说的4条刻线的产品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最好是4条刻线,所有脉冲对应的都是上升沿,极性相同,不需要波形变换,脉冲稳定,电路简单;如图:

麻烦你找个这样的实际产品!

楼主:
哈哈 老劉我就是看不出 這是哪個牌子的編碼器 你就別在東推西擋! 你只要告訴我哪家的產品 國內的 國外的 有些知名的 我就可以找到其資料

另外告訴你46樓的圖 Z訊號 有兩個錯 你的Z訊號成了多原點 另外Z訊號的幅寬 多為一個T(日系 國內) 或1/4T(歐系)     一個T 就是指 方波上升沿到下一個上升沿

2、一个方波两个沿,一条刻线,上沿构成1024个脉冲,下沿构成"1025" ????个脉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 老劉我就是看不出 這是哪個牌子的編碼器 你就別在東推西擋! 你只要告訴我哪家的產品 國內的 國外的 有些知名的 我就可以找到其資料另外告訴你46樓的圖 Z訊號 有兩個錯 你的Z訊號成了多原點 另外Z訊號的幅寬 多為一個T(日系 國內) 或1/4T(歐系)     一個T 就是指 方波上升沿到下一個上升沿2、一个方波两个沿,一条刻线,上沿构成1024个脉冲,下沿构成"1025" ????个脉冲;

1、我说的原理适用所有需要4个彼此互差90°的脉冲叠加的所有编码器,它是获得实际脉冲数达到高解析度编码器的唯一途径;

2、这样吧,你可以举出一例,不是这个原理的编码器脉冲合成叠加原理而能获得高分辨率高解析度的编码器也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46樓的圖 Z訊號 有兩個錯 你的Z訊號成了多原點 另外Z訊號的幅寬 多為一個T(日系 國內) 或1/4T(歐系)     一個T 就是指 方波上升沿到下一個上升沿……

1、这个图,是截图,主要是看两刻线如何获得彼此相差90°的4脉冲的原理;

2、你只要看两条刻线如何生成彼此相位差90°的4脉冲就可以了,别的免谈!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1、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

2、通常我们说编码器的刻线数,是指一条刻线的刻线数,例如说,这个编码器的刻线数是1024;

3、那我们会马上意识到,这个编码器的解析度最大就是1024×4=4096;

4、我们还会知道,这个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有三种可以由用户选用1024、2048、4096;

5、这个图中有两个计数器,一个是编码器反馈脉冲的计数器,也是伺服当前实际位置的计数器,即图中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他的读数就是伺服当前的实际位置;

6、另一个计数器就是最右边的N0.of signal period,这个计数器就是指令脉冲计数器,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就储存在这个计数器中,伺服运行中,它的读数就是距离目标控制位置或者简单说距离终点的指令脉冲数;

7、这两个计数器的读数是互补的,就是说他们的读数的和,等于伺服运行全程的指令脉冲数;

8、这个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乘法器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

9、乘数x 2^n,,它的倒数I/2^n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电子齿轮比;

10、它是联系两个计数器的纽带,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换算率;

11、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2^n=周指令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1/2^n=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

12、伺服的一个控制过程,就是当前位置反馈脉冲计数器的读数,由零到终点位置的读数;

13、伺服的一个控制过程,就是目标位置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由起点指令脉冲数到终点位置的零读数;

14、关于 Fine resolution 高分辨率高解析度脉冲数,它是1个n位数,等于n-1、n-2、…、0;

15、这个n位数的脉冲数等于指令脉冲数÷2^n的余数,例如

1)周指令脉冲数65536;

2)编码器周脉冲数=4096;

3)2^n=16,即 周指令脉冲数65536=编码器周脉冲数4096×2^n

4)指令脉冲数=65536λ

5)Fine resolution脉冲数=65536λ÷16的余数,是1~15个,n=4;

14、关于 Fine resolution 高分辨率高解析度脉冲数,它是1个n位数,等于n-1、n-2、…、0;

15、这个n位数的脉冲数等于指令脉冲数÷2^n的余数,例如

1)周指令脉冲数65536;

2)编码器周脉冲数=1024;

3)2^n=64,即 周指令脉冲数65536=编码器周脉冲数1024×64

4)指令脉冲数=65536λ

5)Fine resolution脉冲数=65536λ÷64的余数,是1~63个,n=6;

16、征说“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是不懂装懂,压根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1、征说“2~31的数值是由计数器对倍频的信号自动累加得来的,这一部分表示电机转过的线数。对1024线编码器, 计数范围最大为  2^30/1024 = 1048576 圈”;

2、这个计算用1024就是错误的,应该用4096×16=65536,去除2~31的数值,即

     2^30/65536 = …… 圈;

3、就这个伺服位置闭环图,征从前到后,犯了多少错?表现出对控制原理完全不懂,表现出数量关系不清楚,征得表述(主楼附征的发言)就是胡说八道!

楼主:
老劉 你在百度 搜索4倍頻就可以看到著個圖 哪4倍 t1 t2 t3 t4

A與B 我們通稱兩路訊號 或稱A相 B相   呵呵 相 不等於 刻線      長線驅動 也不等於4刻線

楼主:
老劉我在提醒你一次

你主樓貼的圖叫做主隨跟從MAP架構圖 方波的接口來自主軸(變頻虛擬軸) 弦波來自CT自己的伺服軸(從軸)而16的圖所累加起來就是我們講的Mapping 當然 N越多此系統的精度越高

 此MAP 包括位置 包括線速度 傳統做法就是建立表格

楼主:
从伺服工作的基本原理来解析编码器信号处理的过程 你這主題是錯誤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 你在百度 搜索4倍頻就可以看到著個圖 哪4倍 t1 t2 t3 t4   A與B 我們通稱兩路訊號 或稱A相 B相   呵呵 相 不等於 刻線      長線驅動 也不等於4刻線

1、从你给的图我们看出,两条刻线对应两列方波,在方波的上升沿、下降沿,形成4个彼此相差90°的位置脉冲;

2、所有编码器,都使用这种4脉冲叠加合成的方法,获得高分辨率编码器的!

3、由于上、下沿微分脉冲极性相反,所以两刻线的4脉冲极性不同,电路倒相有延迟,会影响高速特性;

4、4刻线、NS两磁迹正余弦波,得到的4脉冲完全对称,相差90°,信号电路简单,高速性能好,这个你还没有想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我在提醒你一次你主樓貼的圖叫做主隨跟從MAP架構圖 方波的接口來自主軸(變頻虛擬軸) 弦波來自CT自己的伺服軸(從軸)而16的圖所累加起來就是我們講的Mapping 當然 N越多此系統的精度越高 此MAP 包括位置 包括線速度 傳統做法就是建立表格

1、你可以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让大家听听你的观点!

2、或者你贴一个伺服的图出来,给大家讲讲!

楼主:
3、征说是“欧系某款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处理框图”,你贴一个台湾的图出来,大家瞧瞧!

网友D:
楼上老师的见解学习了

楼主:
這就是我們實做的圖 A相黃色 B相藍色 Z向綠色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我在提醒你一次你主樓貼的圖叫做主隨跟從MAP架構圖 方波的接口來自主軸(變頻虛擬軸) 弦波來自CT自己的伺服軸(從軸)而16的圖所累加起來就是我們講的Mapping 當然 N越多此系統的精度越高 此MAP 包括位置 包括線速度 傳統做法就是建立表格

1、你可以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让大家听听你的观点!

2、或者你贴一个伺服的图出来,给大家讲讲!

-----------------------------------------

老劉 你又再轉移話題 上面已經簡易介紹就是通訊網話的哪個圖 征應該是做伺服 主隨跟從他可能不是很清楚 連通訊網都說他是初學者

不是我要洩你的氣 連簡單的編碼器你都搞不清楚 還想搞電子凸輪這樣高階的運動控制 這樣的設備都可以跑到線速度幾百米/分 可不是幾十米 精度可以控制到0.005mm

楼主:
1、这是笨鸟自己贴的图;

2、我们看到这个编码器有A、B两条刻线形成的两列方波;

3、检测这两列方波的上沿、下沿,可得到4个彼此相差90°的脉冲;

4、所以这个编码器获得高解析度的工艺方法,和我说的如出一辙!

楼主:
5、笨鸟你自己说说,你的图在t1、t2、t3、t4时刻得到的4个检测脉冲,其相差是不是90°?

6、这个编码器1圈可以输出t1这样的脉冲,例如是1024个;

7、这个编码器1圈可以输出t1、t2这样的脉冲,例如是2024个;

8、这个编码器1圈可以输出t1、t2、t3、t4这样的脉冲,例如是4096个

楼主:
9、1024×4=4096;

10、笨鸟还有什么话说?

楼主:
11、如果你把这个编码器的输出脉冲经过乘法器×2^n,获得的倍频脉冲数就不是编码器的解析度了,例如4096×16=65536,这个编码器的解析度还是4096,而不是65536!

12、用电子电路的分、倍频,不能改变编码器的解析度,可以改变脉冲数,例如可以将脉冲数4096改变成65536,解析度还是4096!

楼主:
引用 楼主:

…… 主隨跟從他可能不是很清楚 連通訊網都說他是初學者  ……

1、主从跟随的特点是,它有一个给定编码器,然后有一个我们大家说的反馈编码器;

2、给定编码器为“主”,反馈编码器为“从”;

如图:

楼主:
3、主从控制,和伺服相比,伺服给定的指令脉冲数,被主动编码器输出的指令脉冲所取代!

4、只要将“征”给的图中,另一个计数器就是最右边的N0.of signal period,改成用户设定给定,为主动编码器给定就可以了;

楼主:
5、人的知识,都是学来的,包括笨鸟自己,主从控制只是个给定方式的改变,有什么难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 不是我要洩你的氣 連簡單的編碼器你都搞不清楚 ……

1、我说的那么清楚,你还要乱说,你还不明白,是你自己“連簡單的編碼器你都搞不清楚”!

2、一个出厂的编码器的解析度是确定的,是无法提高的;

3、一个出厂的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数,可以通过数字电路加以随意改变,但是再改变编码器生产工艺决定的解析度不会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1、我说的不是那一个品牌,也不是说编码器还有什么特殊信号,我是说大家说的“4”的来历;2、不管光电编码器是2线、4线,不管是正余弦编码器,只要说4,就是有4个相同的彼此落后90°周脉冲;3、把4个相同的彼此落后90°的周脉冲,叠加在一起就是编码器最大输出周脉冲数,如下图

呵呵 這是你44樓貼的圖 跟我貼的圖是一樣的嗎

楼主:
回复内容:這是你46樓的圖 跟我的一樣嗎
引用 网友E:
笨鳥慢飛 的回复内容:老劉 辛苦了 畫這些圖還需花不少時間 可惜 4倍頻的由來 完全自己在瞎推瞎想 你若能把任何一個品牌的4倍頻 如你的說法貼出來 我向你說抱歉 並很尊敬喊你劉老師 1、举例说两线编码器,一条刻线1024线;2、一个方波两个沿,一条刻线,上沿构成1024个脉冲,下沿构成1025个脉冲;3、两条刻线,两个方波4个沿,两个上沿,两个下沿,共4列彼此互差90°的1024脉冲;如图

楼主:
回复内容:這是你47樓的圖 跟我的圖一樣嗎
对:刘志斌关于4、最好是4条刻线,所有脉冲对应的都是上升沿,极性相同,不需要波形变换,脉冲稳定,电路简单;如图: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这是笨鸟自己贴的图;2、我们看到这个编码器有A、B两条刻线形成的两列方波;3、检测这两列方波的上沿、下沿,可得到4个彼此相差90°的脉冲;4、所以这个编码器获得高解析度的公告一方法,和我说的如出一辙!内容的回复:

你總算了解什麼是4倍頻

那你承認 44樓 46樓 47樓 的圖是錯了嗎 也不再提4刻線了嗎 敢承認錯了嗎?????!!!!!!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9、1024×4=4096;10、笨鸟还有什么话说?内容的回复:

1024的4倍頻當然4096 這有什麼好驚訝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1、如果你把这个编码器的输出脉冲经过乘法器×2^n,获得的倍频脉冲数就不是编码器的解析度了,例如4096×16=65536,这个编码器的解析度还是4096,而不是65536!12、用电子电路的分、倍频,不能改变编码器的解析度,可以改变脉冲数,例如可以将脉冲数4096改变成65536,解析度还是4096!内容的回复:

這個你又犯錯了 方波可4倍頻 怎麼又16倍頻 呢 怎麼改變編碼器的脈衝數 哎 老劉你真的又再胡扯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總算了解什麼是4倍頻 那你承認 44樓 46樓 47樓 的圖是錯了嗎 也不再提4刻線了嗎 敢承認錯了嗎?????!!!!!!

1、两刻线,两列方波,可获得两个上沿脉冲、两个下沿脉冲,就是4个彼此落后90°的脉冲;

2、4条刻线,4列方波,可获得4个上沿脉冲,就是4个彼此落后90°的脉冲;

3、两刻线、4刻线,都同样获得4个彼此落后90°的脉冲,你凭什么说我说的4条刻线是错误的???

楼主:
4、你用2刻线,我用4刻线,获得4个彼此落后90°的脉冲,都是对的!

楼主:
5、如果你是行家,你会明白我的4刻线的说法还有其它道理:

1)我的4刻线,获得4个上沿脉冲;

2)下沿脉冲和上沿脉冲,实际是反相的,一个是正脉冲,另一个必定是负脉冲;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3、主从控制,和伺服相比,伺服给定的指令脉冲数,被主动编码器输出的指令脉冲所取代!4、只要将“征”给的图中,另一个计数器就是最右边的N0.of signal period,改成用户设定给定,为主动编码器给定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你又在瞎扯 從軸要同步追蹤踪主軸的位置及速度 (主軸編碼器回饋) 怎能取代 你阿 再把MAP的功能搞清楚 真是瞎扯

楼主:
3)这是微分电路的基本知识,如果你具备这个知识,你就不会说我4刻线是错误的,而是说2刻线是错误的;

楼主:
4)由于上升沿、下降沿的微分脉冲极性相反,需要将下降沿(或上升沿)微分脉冲用反相器反相,所以电路多了一个反相器;

5)如果反相器没有时间延迟作用,那么只是电路复杂一些;

6)如果反相器有时间延迟作用,那么电机低速运行时,问题不大,高速运行时,这个反相器的时间延迟作用就凸现出来,甚至,会出现下降沿的脉冲与上升沿的脉冲同时出现而丢失,这就是我说的,2刻线光电编码器的高速运行不稳定!

楼主:
7)其实我的这个意思早就描述过了,只是你的基础知识差,悟不出来而已,在你看来,4刻线就是我的错误,必须抓住,其实你抓的是2刻线编码器的缺陷!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又在瞎扯 從軸要同步追蹤踪主軸的位置及速度 (主軸編碼器回饋) 怎能取代 你阿 再把MAP的功能搞清楚 真是瞎扯

1、你的错误总是从一个地方出来,那就是基础知识没有,死教条死经验!

2、“從軸要同步追蹤踪主軸的位置及速度”,主轴、从轴都有各自的编码器,主轴的编码器的输出,就是从轴伺服控制的指令脉冲;

3、这个关系你不明白?“瞎扯”你说的最多,我一个也没有说!!!

楼主:
老劉 2刻線是指 原點一個刻線 及 1024 一個刻線 A B 兩相供用此刻線 若你搞不清楚編碼器的術語 再多的討論都是沒有意義

但我更相信 你是故意的 呵呵 這個台階 不好下 你就慢慢的死撐 為了你的面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 2刻線是指 原點一個刻線 及 1024 一個刻線 A B 兩相供用此刻線 若你搞不清楚編碼器的術語 再多的討論都是沒有意義但我更相信 你是故意的 呵呵 這個台階 不好下 你就慢慢的死撐 為了你的面子

1、“2刻線是指 原點一個刻線 及 1024 一個刻線 A B 兩相供用此刻線”,就等着你说这句话,你才说出来了;

2、一条刻线1024 ,再用数字电路变幻出一条,是吧?

3、那这个编码器的解析度就是1024 ,就不能用1024×4=4096,因为4是4个彼此落后90°的实际检测脉冲;

4、你只有一条刻线,用数字电路将1024×2^n

n=1      2048

n=2      4096

n=3      8192

n=4    16384

     ……

楼主:
5、n你可以取无穷的,你的这个编码器的解析度还是1024;

6、这个骗人的编码器,就是你说的,不懂的人1和1000一个样!!!

楼主:
7、你下边这个图,一列方波是刻线产生的,另一列方波是数字电路搞出来的?

楼主:
1、看看你的这个示波器的波形图;

2、“假设A相黃色 B相藍色 Z向綠色”,笨鸟说A相是刻线产生的,其它是数字电路变换出来的;

3、看着这个示波器的图,你可能觉得很好啊?!没有什么不好?!

楼主:
4、实际上笨鸟说A相是刻线产生的,那么这列方波的周期会随着电机转速变化;

5、那么B相得方波,是电子电路变换出来的,这个变化电路的时间延迟是一定的;

6、如果电机转的快时,这个变换电路的时间延迟凸显,由数字电路变换的B相方波与A相的相位关系就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楼主:
7、更严重的是,B相方波本身不是刻线产生的,而是A相变换出来的,就好像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随着电机速度在不断变化,那还能用吗?

楼主:
8、请笨鸟回答?????????

网友B:
刘老师凭什么说人家用实际AB正交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产品的两相脉冲做4倍频是错误的?还在那大讲特讲,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搞创新可以,别不懂就动不动这个错那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老师凭什么说人家用实际AB正交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产品的两相脉冲做4倍频是错误的?还在那大讲特讲,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搞创新可以,别不懂就动不动这个错那个错!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1/2013010413100600001-1.shtml

网友B:
看看那个图,再看看你34、35、36的发言,文不对题,乱讲一气,讲笑话很有快感,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那个图,再看看你34、35、36的发言,文不对题,……

1、34、35、36的发言,是说4刻线编码器,有什么错?

2、那么2刻线编码器,没有否定4刻线的存在,有矛盾吗?

3、哪个好,那个有问题,请看上边的链接内容!

网友B:
刘老师,麻烦你把35 36 37的帖子读一读,你发这些帖子有没有想到主楼那个图是对应于AB正交编码器来说的,人家没说那个图用于您的编码器,你是不是文不对题、乱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老师,麻烦你把35 36 37的帖子读一读,你发这些帖子有没有想到主楼那个图是对应于AB正交编码器来说的,人家没说那个图用于您的编码器,你是不是文不对题、乱批呢?

1、主楼那个图的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024×4=4096;

2、征也明确说要乘4,只是征错误的说这个4是乘法器的4,是n=2,2^2=4;

3、人家没有说用我的编码器,人家说的编码器也是要乘4的编码器?有什么文不对题?你这个马甲还想说什么?

楼主:
4、我说的4,不是乘法器的4,乘法器的4是电子齿轮比倒数的4,是征胡说八道;

5、我说编码器的4,是编码器4个彼此落后90°的脉冲的4,有什么文不对题?

楼主:
6、难道你说编码器器的4,就是“乘法器的4,是n=2,2^2=4”吗?

楼主:
笨鸟怎么不胡扯啦???

网友B:
刘老师,克拉玛依是个好地方,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欢迎你来继续深造,咱不能给新疆人民添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老师,克拉玛依是个好地方,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欢迎你来继续深造,咱不能给新疆人民添堵!

1、知道你是石河子大学的,你就是征;

2、谁给新疆人民添堵,谁自己知道!看看那些丢人的回帖,简直丢到家了!!!

楼主:
3、自己贴的图,自己不会解释,胡说八道,知道什么叫丢人吗?!

网友B:
我跟征有些交往,也算半个朋友。前几天邮件咨询过那个图的技术问题,南京的!整个文档都发给我了,在看图理解消化呢!

网友B:
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可以慢慢学习,多学就会的多了。看不懂可以找人请教,您别乱解释误导啊,要学了你那些,学生不骂死我才怪

网友B:
笨鸟慢飞解释的很好,看人家批你就能学到东西,我好扎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笨鸟慢飞解释的很好,看人家批你就能学到东西,我好扎堆。

先说说你学到的知识是什么?

楼主:
笨鸟都不吭声了,你咋呼啥?!

网友B:
我学习的, 多看帖,少说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劉 2刻線是指 原點一個刻線 及 1024 一個刻線 A B 兩相供用此刻線 若你搞不清楚編碼器的術語 再多的討論都是沒有意義但我更相信 你是故意的 呵呵 這個台階 不好下 你就慢慢的死撐 為了你的面子

原點一個刻線 及 1024 一個刻線
这个似乎很有道理

网友B:
75楼, 76楼的图也不错,

特别是75楼那几条曲线, 没有解释, 就一个图, 看不出原理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總算了解什麼是4倍頻 那你承認 44樓 46樓 47樓 的圖是錯了嗎 也不再提4刻線了嗎 敢承認錯了嗎?????!!!!!!

1、两刻线,两列方波,可获得两个上沿脉冲、两个下沿脉冲,就是4个彼此落后90°的脉冲;

2、4条刻线,4列方波,可获得4个上沿脉冲,就是4个彼此落后90°的脉冲;

3、两刻线、4刻线,都同样获得4个彼此落后90°的脉冲,你凭什么说我说的4条刻线是错误的???

什麼是刻線 看下圖

這應該是手脈的碼盤 上面環狀的細線 這樣叫一個刻線 若解析度1024 那就是說 此環狀的刻線是由1024條線 所構成

楼主:
手脈又叫脈衝產生器 可以說是手動的編碼器 透過這樣的手脈 兩組光耦合 可以產生4相(路)訊號 A, /A  , B , /B ( Line Driver  or DIFF)

若在碼盤另一環上刻上一線 那此就是原點訊號 當然還需一組光耦合 Z,  /Z

/A 是由A所分出 同理  /B 是由B所分出 /Z 也是 老劉看清楚 不要再給我亂改 B是由A分出

楼主:
續上 那就產生下圖 增量式編碼器線驅動 脈衝圖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劉 你在百度 搜索4倍頻就可以看到著個圖 哪4倍 t1 t2 t3 t4 A與B 我們通稱兩路訊號 或稱A相 B相 呵呵 相 不等於 刻線 長線驅動 也不等於4刻線

1、从你给的图我们看出,两条刻线对应两列方波,在方波的上升沿、下降沿,形成4个彼此相差90°的位置脉冲;

2、所有编码器,都使用这种4脉冲叠加合成的方法,获得高分辨率编码器的!

3、由于上、下沿微分脉冲极性相反,所以两刻线的4脉冲极性不同,电路倒相有延迟,会影响高速特性;

4、4刻线、NS两磁迹正余弦波,得到的4脉冲完全对称,相差90°,信号电路简单,高速性能好,这个你还没有想明白!

--------------------------------

呵呵

1.老劉AB兩相理論的相位差是90° 可是實際做出來的是多少 怎麼測(不是示波器) 你知道海德漢標多少嗎 你知道日系又標多少 國內就不用說 缺乏公信力

海得漢<= 10°  日系 <=38°  呵呵 你看貼的示波器AB 相的相位差是多少

2 . 方波只能4倍頻 要再提高其解析度只有靠減速機 弦波才可任意倍頻(西門子有推出4096倍頻) 所以先前題的1024*4*16 這不是方波 這是正余弦的編碼器 就是69樓貼的圖 一個弦波 分割成4個方波

3 .會影響高速的特性 那是我講的1.的原因

4. 正余弦的編碼器只有兩路 sin wave & cos wave + Z 早期以電流顯示 現今以電壓表示(1Vpp)

楼主:
轉貼42樓

你主樓貼的圖叫做主隨跟從MAP架構圖 方波的接口來自主軸(變頻虛擬軸) 弦波來自CT自己的伺服軸(從軸)而16的圖所累加起來就是我們講的Mapping 當然 N越多此系統的精度越高

--------------------------

引用 楼主:

……你又在瞎扯 從軸要同步追蹤踪主軸的位置及速度 (主軸編碼器回饋) 怎能取代 你阿 再把MAP的功能搞清楚 真是瞎扯

1、你的错误总是从一个地方出来,那就是基础知识没有,死教条死经验!

2、“從軸要同步追蹤踪主軸的位置及速度”,主轴、从轴都有各自的编码器,主轴的编码器的输出,就是从轴伺服控制的指令脉冲;

3、这个关系你不明白?“瞎扯”你说的最多,我一个也没有说!!!

-----------------------------------------------

誰瞎說????

楼主:
1、如果是一条刻线,2只、4只眼睛的编码器,由于观察的还是4个相差90°的实际位置脉冲,就不存在95-100楼说的问题!

2、“更严重的是,B相方波本身不是刻线产生的,而是A相变换出来的,就好像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随着电机速度在不断变化,那还能用吗? ”,是指1条刻线,用数字电路乘法器获得的脉冲数!

楼主:
/A 是由A所分出 同理 /B 是由B所分出 /Z 也是

你是瞎子 還是故意  2、“更严重的是,B相方波本身不是刻线产生的,而是A相变换出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

1.老劉AB兩相理論的相位差是90° 可是實際做出來的是多少 怎麼測(不是示波器) 你知道海德漢標多少嗎 你知道日系又標多少 國內就不用說 缺乏公信力海得漢<= 10°  日系 <=38°  呵呵 你看貼的示波器AB 相的相位差是多少

……

1、如果是1条刻线,两只彼此相位差90°的眼睛,也可以检测到两列方波;

2、这里说的90°,是两个相邻方波上升沿之间的周期T的1/4,并不是实际机械角度;

3、也可以实际检测到,彼此相差90°的4个脉冲;

4、如同两条刻线,实际检测到相差90°的4个脉冲一样;

5、这里要注意的是,1条刻线1只眼睛得到的1条方波,再用数字电路倍频的编码器,是假的编码器!

楼主:
有看到嗎 兩組光耦合(訊號處理器) 一組處理A 另一組處理B

此圖轉貼另一網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

1.老劉AB兩相理論的相位差是90° 可是實際做出來的是多少 怎麼測(不是示波器) 你知道海德漢標多少嗎 你知道日系又標多少 國內就不用說 缺乏公信力海得漢<= 10° 日系 <=38° 呵呵 你看貼的示波器AB 相的相位差是多少

……

1、如果是1条刻线,两只彼此相位差90°的眼睛,也可以检测到两列方波;你這個老花眼 還看的出嗎

2、这里说的90°,是两个相邻方波上升沿之间的周期T的1/4,并不是实际机械角度; 脫褲子放屁

3、也可以实际检测到,彼此相差90°的4个脉冲;

4、如同两条刻线,实际检测到相差90°的4个脉冲一样;哪兩條刻線 A 一條 B一條 嗎 要幾個眼睛

5、这里要注意的是,1条刻线1只眼睛得到的1条方波,再用数字电路倍频的编码器,是假的编码器!這又是哪一國的編碼器 你這個白癡 就只會在這裡瞎扯 這個不叫編碼器 這叫測速傳感器

楼主:
有沒有4刻線的編碼器 有的 那叫多圈絕對式的編碼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沒有4刻線的編碼器 有的 那叫多圈絕對式的編碼器

1、从原理说2条、4条刻线,与1条刻线2只、4只眼睛,检测的结果是一样的;

2、我说的4刻线编码器,原理上是正确的,有没有4刻线的编码器产品,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原理是不是正确!

楼主:
3、只要不是乘法器倍频的结果,就是正确的,凡使用数字电路的倍频结果获得的脉冲数,不具备解析度的概念!

楼主:
全世界一年賣了上百萬的編碼器 還需要你老劉來確認 你以為你是誰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世界一年賣了上百萬的編碼器 還需要你老劉來確認 你以為你是誰

笨鳥慢飛那个示波器显示的可以任意调节脉冲数的编码器,它的解析度就是1条刻线的刻线数!

楼主:
1、从原理说2条、4条刻线,与1条刻线2只、4只眼睛,检测的结果是一样的;

2、我说的4刻线编码器,原理上是正确的,有没有4刻线的编码器产品,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原理是不是正确!
----------------------------------

多圈絕對式編碼器跟曾量式的工作原理一樣 你也真夠無知 檢測結果會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

原理正確嗎 這是見仁見智的說法 但以工藝來看 這是最白癡的想法 一道刻線的精度已經夠難做還要做到4道

 給你台階下 誰知你這個白目 還搞不清楚 欠罵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工藝來看 這是最白癡的想法 一道刻線的精度已經夠難做還要做到4道 給你台階下 誰知你這個白目 還搞不清楚 欠罵

1、从工艺看,“一道刻線的精度已經夠難”,其它三道是复制,所以4道等于一道的难度;

2、4道只是体积的问题,4道的体积是1道的4倍;

3、如果1道,用4只眼,那么码盘的外径就得做大,也有体积方面的问题;

楼主:
4、现在用两道或用两只眼,得到的彼此相差90°的4脉冲,是上、下沿微分产生的;

5、4脉冲是正、负脉冲,要用反相器,4脉冲电路不对称;

6、4脉冲是正、负脉冲,要用反相器,4脉冲电路不对称;高速时,会出现脉冲变位或丢失的情况;

7、所以省工省料的工艺,如果影响质量,那就有问题!

楼主:
8、“欠罵”,骂是没有用的,能讲出正确的道理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 原理正確嗎 這是見仁見智的說法 但以工藝來看 這是最白癡的想法 ……

1、这个笨鳥慢飛没有说对,原理只有一个;

2、工藝、方法才是多种多样!不能说自己的方法对,别人的不同方法错,大陆有句话叫“条条道路通北京”;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圈絕對式編碼器跟曾量式的工作原理一樣 你也真夠無知 ……

1、它们是两种类型的编码器,它们的读数不同结构不同;

2、但是作为编码器的解析度,是同一个概念,解析度提高的方法原理一个样!

3、如果绝对式是1道刻线或1只眼,它的解析度就无法提高,所以我说,提高解析度的4脉冲法,所有编码器都适用!

4、提高解析度的4脉冲法,不是那一种编码器的特权,是所有编码器都可以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 給你台階下 誰知你這個白目 還搞不清楚 欠罵

1、如果我错了,我就直接承认、直接改、叫大家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2、你用不着给我台阶下,你从12年5月初我发表“方波四倍频波形图原理分析”到现在大半年过去了,你一直说我的编码器4脉冲理论是错误的!

3、现在又说4脉冲不是错的,是正确的,你是给我台阶下,还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楼主:
4、下图是我2012年4月26日发表的“方波四倍频波形图原理分析”图,笨鸟从那时骂道现在,现在说没有错!!!

楼主:
5、大家看着楼上的图,这个4刻线的4脉冲,都是方波的上升沿产生的,4脉冲彼此落后90°,完全对称;

6、如果是2刻线的4脉冲,有两个脉冲是上升沿产生的正脉冲、两脉冲是下降沿产生的负脉冲,不对称,高速时就变为,就丢脉冲!

楼主:
老劉 你指這和尚罵禿驢 大家聽的懂 指著道士罵賊禿 那大家就莫宰羊(不知道)

既然你要進入編碼器的專業領域或運動控制 請你尊重業內的習慣及術語 這些都已經很成熟已經過市場嚴格的考驗 甚至發展至今 都超過你的年齡

在這領域做過的專業人士 誰會同意你的4倍頻的說法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根本不懂 連編碼器怎摸安裝 都不知道 還侈言編碼器的工作原理 連編碼器的基本構造都搞不清楚 還能講其缺陷

你已前刪我的帖的原因 就是我講的是正確的王道 讓你無可抵賴 讓你很沒面子 只有刪帖當做我沒講

网友F:
不明白的路过,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已前刪我的帖的原因 就是我講的是正確的王道 讓你無可抵賴 讓你很沒面子 只有刪帖當做我沒講

1、我也经历过同样的原因被删帖,那就是“我講的是正確的王道 讓你無可抵賴 讓你很沒面子 只有刪帖當做我沒講”!

2、不过不要紧,请以牙还牙,昨天删了今天再贴上去,让删帖者丢尽面子!

楼主:
3、笨鳥慢飛要我,“進入編碼器的專業領域或運動控制 請你尊重業內的習慣及術語”;

4、这不难,请你说说我哪一句没有“尊重業內的習慣及術語”?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已前刪我的帖的原因 就是我講的是正確的王道 讓你無可抵賴 讓你很沒面子 只有刪帖當做我沒講

1、我也经历过同样的原因被删帖,那就是“我講的是正確的王道 讓你無可抵賴 讓你很沒面子 只有刪帖當做我沒講”!

2、不过不要紧,请以牙还牙,昨天删了今天再贴上去,让删帖者丢尽面子!

3、笨鳥慢飛要我,“進入編碼器的專業領域或運動控制 請你尊重業內的習慣及術語”;

4、这不难,请你说说我哪一句没有“尊重業內的習慣及術語”?

5、是不是我不会像你那样“骂人,耍大佬的样子”?

6、是不是“編碼器的專業領域或運動控制 ……業內的習慣及術語”就是骂人、不讲理、删帖、封嘴!

楼主:
看我124樓的圖 與你144的圖 的差別在哪裡 哼 這圖還是昨晚臨時為你畫的

什麼叫4刻線 明明就是4路訊號

我说的4刻线编码器,原理上是正确的,有没有4刻线的编码器产品,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原理是不是正确! 沒有的東西你瞎扯什麼

笨鳥慢飛那个示波器显示的可以任意调节脉冲数的编码器,它的解析度就是1条刻线的刻线数! 怎麼任意調節 你有看過編碼器輸出的訊號 有弦波 又有方波的嗎

这里要注意的是,1条刻线1只眼睛得到的1条方波,再用数字电路倍频的编码器,是假的编码器!這又是哪一國的編碼器 你這個白癡 就只會在這裡瞎扯 這個不叫編碼器 這叫測速傳感器

2、“更严重的是,B相方波本身不是刻线产生的,而是A相变换出来的,就好像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随着电机速度在不断变化,那还能用吗? ”,是指1条刻线,用数字电路乘法器获得的脉冲数瞎子兼瞎扯

1、从你给的图我们看出,两条刻线对应两列方波,在方波的上升沿、下降沿,形成4个彼此相差90°的位置脉冲;

2、所有编码器,都使用这种4脉冲叠加合成的方法,获得高分辨率编码器的!

4、4刻线、NS两磁迹正余弦波得到的4脉冲完全对称,相差90°,信号电路简单,高速性能好,这个你还没有想明白!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笨鳥慢飛的124楼的图

刘志斌2012年4月26日画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我124樓的圖 與你144的圖 的差別在哪裡 哼 這圖還是昨晚臨時為你畫的什麼叫4刻線 明明就是4路訊號 ……

1、谢谢笨鳥慢飛,两个图一比对,我高兴极了;

2、我竟然画的和“专家”一样啊!

3、我这个图,可是自己想的,没有借鉴任何材料,是笨鳥慢飛第一次拷问我什么是“4”时画的!

4、这一下,我放心了!

楼主:
5、笨鳥慢飛的4路訊號,就是我图中红色边框的a、b、c、d4路方波信号;

6、我图纵坐标中间的a、b、c、d,是对应的4条刻线;

7、4条刻线a、b、c、d产生4路方波信号a、b、c、d;

楼主:
8、笨鳥慢飛你真傻提这样的问题,没有4条刻线那来4路方波信号;

楼主:
你繼續 嘴硬 我等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繼續 嘴硬 我等你

你要有封嘴的权利,一定会违法“封嘴”,因为你已经找不着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繼續 嘴硬 我等你

你要有封嘴的权利,一定会违法“封嘴”,因为你已经找不着北了!!!

老劉 我至今仍堅持在這行業怎麼可能找不到方向 倒是你 哎 這就不說了

楼主:
1、谢谢笨鳥慢飛,两个图一比对,我高兴极了;

2、我竟然画的和“专家”一样啊!

3、我这个图,可是自己想的,没有借鉴任何材料,是笨鳥慢飛第一次拷问我什么是“4”时画的!

4、这一下,我放心了!

---------------------------------

說你瞎推瞎想 你總算承認

你是瞎子阿?! 兩個圖竟然叫一樣

楼主:
6、是不是“編碼器的專業領域或運動控制 ……業內的習慣及術語”就是骂人、不讲理、删帖、封嘴

------------------------------

老劉不要亂誣賴人 會罵你已經告知你的原因 是你先罵人 說笨鳥講的 脈衝當量計算公式是騙人 又公然用笨鳥的公式幫人解釋 又竄改我寫的內容 又用最無賴的手段 刪我的帖 才開始被我罵

呵呵 那時罵的可真爽 知道自己做錯 被罵的不敢還口 只能做縮頭老烏龜

你看看其他網友誰被我罵過

网友G:
对伺服,我菜鸟都算不上,只是想学习下怎么修伺服电机的。在论坛中看了很多,更多的还没看懂,就如同波恩的磁极相位对齐一样,我还搞不懂。很感激各位的大方,能让我学习。我想大家能到这个论坛来想的是学习与被学习,能让我们的伺服事业能又快又好的成长起来。大家都不要火气太大了。谢谢了。我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說你瞎推瞎想 你總算承認 你是瞎子阿?! 兩個圖竟然叫一樣

1、那你说说,你的4路訊號 和我的4列方波信号有什么差别?

2、你之所以敢说不同,原因就只有一个,你的图不是你的,你压根就不理解你贴的图?

楼主:
3、笨鳥慢飛你再看看你的图

楼主:
老劉 你真的錯的離譜 你已為方波的4倍頻 就是把AB兩相 再細分4個三角波(方波) 其實4倍頻指是運動控制 內部一個運算指令 他只提供一個參數 讓使用者設定 才可以  X 1, X 2, X 4 最多就4倍 但實際的解析度還是1024 為何計算運動頻率時 4倍是不參與計算

/A是在確認A 當編碼器在旋轉時 輸出A & /A 若記數A為1024 /A為1000 那實際的記數1000

网友H:
刘志斌果然很牛,AB正交的编码器4倍频竟然还扯上了微分电路原理,硬生生的让他给4倍频成了尖脉冲!不是一般的牛,这样搞能用才怪!

网友H:
咱确实孤陋寡闻见识短浅,只见过4倍频后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咱确实孤陋寡闻见识短浅,只见过4倍频后是方波

1、检测方波的上、下沿,当然是微分电路,这是电路的基本原理决定的;

2、如果用积分电路,对方波信号进行积分,那得到的是梯形波,而不是方波;

3、自己画的图都不认识,谈什么“孤陋寡闻见识短浅”!

楼主:
4、例如电视机的垂直同步信号,就是一个梯形波;

5、例如电视机的水平信号就是一个锯齿波!

网友H:
4倍频电路可用下面图中的电路模型来表示,可以用逻辑电路来实现,但一般驱动器的处理器都有编码器接口,外部也许只有脉冲整形电路,脉冲的鉴相和倍频都在处理器中完成

网友H:
上图只是一个倍频原理的示意,实际产品没有人还用分立器件去实现,现在的处理器功能都很强大,倍频都在处理器中用软件的方式实现,下图是某处理器的正交编码器接口框图

别再扯什么电视机的什么行频 场频了 什么微分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4倍頻指是運動控制 內部一個運算指令 他只提供一個參數 讓使用者設定 才可以  X 1, X 2, X 4 最多就4倍 但實際的解析度還是1024……

1、我只知道,编码器可以输出3种周反馈脉冲数,例如1024、2048、4096;

2、用户可以通过设定参数,选择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024×1=1024、1024×2=2048、1024×4=4096;

3、例如大家经常说的,编码器2500线,解析度最大是2500×4=10000;

楼主:
4、 笨鳥慢飛终于变成了一个明火执仗的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4倍频电路可用下面图中的电路模型来表示,可以用逻辑电路来实现,但一般驱动器的处理器都有编码器接口,外部也许只有脉冲整形电路,脉冲的鉴相和倍频都在处理器中完成

1、方波的上、下沿检测只能用微分电路来检测;

2、微分电路检测的波形就是微分电路电容器C的充、放电流与电阻r的乘积,大家叫它尖峰脉冲;

3、那么这个尖峰脉冲的波形可以通过单稳态电路整形为方波脉冲信号;

4、其实,编码器直接输出尖峰脉冲,并不需要整形成方波信号,因为计数脉冲波形一般恰恰需要负尖峰脉冲;

楼主:
5、请看征的贴图,

网友H:
1、方波的上、下沿检测只能用微分电路来检测;//这简直就是屁话,要处理器干什么用?

网友H:
好吧我说错了,计数器的变化的确是在脉冲信号的边沿处动作.但并不是用你所得什么微分电路来检测的.

楼主:
6、由于编码器要提供实时电机位置脉冲,所以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强度要足够,电路要简洁要避免脉冲延时,所以不比其它信号如视频、音频需要信号合成处理!

网友H:
处理高速的脉冲信号时对脉冲波形包括脉冲宽度是有要求的,所以才需要脉冲整形电路,像你这样还故意整成尖脉冲,能被可靠处理才怪.

对脉冲的计数并不是用你理解的硬件计数电路来实现,所以不适合尖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方波的上、下沿检测只能用微分电路来检测;//这简直就是屁话,要处理器干什么用?

1、方波的上、下沿检测只能用微分电路来检测;

2、处理器处理信号也是靠电路来处理的,处理器也是微分电路等组成的,“处理器”三个字不是一个电路,是一个功能块的名字!

楼主:
3、自己刚承认自己说的屁话,“好吧我说错了”臭气还没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处理高速的脉冲信号时对脉冲波形包括脉冲宽度是有要求的,所以才需要脉冲整形电路,……并不是用你理解的硬件计数电路来实现,所以不适合尖脉冲.

1、请问上述两个计数器那个不是硬件计数电路?

2、你以为你讲神话故事?想什么就有什么?

网友H:
是你臭气没散,再重申一次,你说的"方波的上、下沿检测只能用微分电路来检测"就是胡说八道,现在哪个控制器还用你说的这种方法来计数?处理器是对现在使用的单片机/数字信号处理器(DSP)/ARM芯片的统称,不是你说的什么功能块.单片机检测方波的上下沿根本就不用你所的什么狗屁微分电路,也就是说不用微分电路一样能检测出方波的上下沿,所以你说的是屁话.

我之所以认输是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和你纠缠下去,因为单片机检测方波上下沿的时候并不对信号进行变化,但计数值确实是在脉冲边沿改变,你爱说尖脉冲就尖脉冲.

网友H:
请你瞪大眼睛看清楚,这事你说的锯齿波吗?你不要贻笑大方了,这指的是计数器计数值,上面那条虚线指32为计数器的上限4294967295,下面一条虚线指的是计数器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方波的上、下沿检测只能用微分电路来检测"就是胡说八道,现在哪个控制器还用你说的这种方法来计数?处理器是对现在使用的单片机/数字信号处理器(DSP)/ARM芯片的统称,不是你说的什么功能块.单片机检测方波的上下沿根本就不用你所的什么狗屁微分电路,也就是说不用微分电路一样能检测出方波的上下沿,所以你说的是屁话.我之所以认输是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和你纠缠下去,因为单片机检测方波上下沿的时候并不对信号进行变化,但计数值确实是在脉冲边沿改变,你爱说尖脉冲就尖脉冲.

1、“什么狗屁微分电路,”,说明你自己才是狗屁,微分电路可是电子电路的经典电路,寸步离不开;

2、你说检测方波上、下沿,不用微分电路,你肯定知道用别的什么电路,为什么不说出来,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你瞪大眼睛看清楚,这事你说的锯齿波吗?你不要贻笑大方了,这指的是计数器计数值,上面那条虚线指32为计数器的上限4294967295,下面一条虚线指的是计数器最小值.

1、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原来是个白气!

2、请问,上限、下限、上限、下限……干什么?

3、那个方框的对角线上方和下方的标志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我怕你看不明白,给你表示出来了,我标红线的地方两条虚线,你瞎了吗?

你才白痴我哪里讲错了?2的32次方再减一等于几?那不是32位计数器的计数结果?难道是说的4倍频后的波形锯齿波?!

楼主:
不和你辨了!丢份!

网友H:
我说的上面虚线,下面虚线说的是这里.184楼有标注你想到哪里去了?

网友H:
你瞪大眼睛看看那是说的计数结果还是锯齿波?丢人的是你吧!

你去问问发图者本人,丢人现眼还锯齿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请你瞪大眼睛看清楚,这事你说的锯齿波吗?你不要贻笑大方了,这指的是计数器计数值,上面那条虚线指32为计数器的上限4294967295,下面一条虚线指的是计数器最小值.1、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原来是个白气!2、请问,上限、下限、上限、下限……干什么?3、那个方框的对角线上方和下方的标志是什么意思?

呵呵,32位的计数器计数值难道没有上限的限制吗?
32位计数器最大计数结果4294967296,不讲上限难道还能一直往上计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请你瞪大眼睛看清楚,这事你说的锯齿波吗?你不要贻笑大方了,这指的是计数器计数值,上面那条虚线指32为计数器的上限4294967295,下面一条虚线指的是计数器最小值.1、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原来是个白气!2、请问,上限、下限、上限、下限……干什么?3、那个方框的对角线上方和下方的标志是什么意思?

上面红色是刘志斌的标注,人家图上都讲了232-1 还在说表示输出波形,真是睁眼说瞎话.

网友I:
在整个帖子中学到很多知识 ,谢谢各位的讨论

楼主:
1、把这个图解释成输出位置脉冲数与时间的关系,能成立吗?

2、伺服当前位置计数器的读数表示的是伺服当前的位置,能用这个锯齿波这样表示吗?能解释的通吗?

3、这个计数器的方框,对角线的上方是输入方波,对角线下方表示计数脉冲,就是说输入脉冲波形与输出脉冲波形有变换,这种波形变换的符号你们没见过?

4、既然输入测是A、B方波,输出波形是什么?把它理解成表示输出的波形是顺理成章的事!

5、你要看那个2^32-1,就解释不通!

6、这个图表示错误又不是这一处,前边乘法器2n就是错的,应该是2^n才对!

7、把这个锯齿波看成当前位置计数器的读数是解释不通的!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1、看图要整体看,整体看才能知道它要表示什么?表示的是否合理?表示的是否正确?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2、我看图的时候,也看到它标注的2^32-1,如果把这个锯齿波理解成当前位置的读数,显然是讲不通的,根据他的图整体的表示,应该是个输出波形!这就是我认定它是输出波形的思考过程!

3、我的理解是,它就是计数器的输出脉冲波形,2^32-1表示,这样的脉冲读数最大是2^32-1个

楼主:
1、说:“什么狗屁微分电路”,“现在的处理器功能都很强大”;

2、只有微分电路能感觉到边沿,能感觉到信号的突变,微分产生的尖峰脉冲的“尖”的意思是,脉冲信号电压的最大值等于突变信号的最大电压;

3、微分尖峰脉冲是很多触发器触发翻转最有效的触发脉冲,这是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

4、有没有比微分电路还要好的边沿检测电路,没有,绝对没有!

5、“……微分电路”,并没有过时,它是构成现代数字电路的坚实基础;

6、不论现代处理器的功能有多强大,都是基础电路的组合或构成,它不会是无中生有、没有原理、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怪物!

7、就说这个边沿触发器,它能离开微分电路吗?

8、它绝对离不开微分电路,把这个边沿触发器的电路打开,你一定能找到微分电容、电阻的存在!

9、为什么能产生这种“微分电路”过时、把微分电路与现代集成处理器割裂、对立的这种意识?

10、是现代教育的缺失造成的,三岁小孩玩游戏,他认为游戏机可以当饭吃、当衣穿;

11、小孩子看见大人到取款机取钱那么容易,他就想,他长大了不用上班,只要有卡就能有用不完的钱!!!

楼主:
12、只要是维修过电子电路的人都知道,集成块的各个脚外围的元件,就是各种特色电路的元件;

13、如果处理器集成电路要用到微分电路、积分电路、滤波电路、振荡电路、……,你一定会的相关脚找到相应的微分电容电阻、积分电容电阻、滤波元件、谐振子、……

楼主:
14、如果集成电路出现故障,我们先要分析,是什么电路出了故障,然后去检测相应电路的脚的外围元件是否出了问题!

15、判断外围元件是好的,然后才能怀疑集成电路内部的故障!

16、从外围元件,我们就知道,现代强大的处理器,实际还是基本电路构成的,只是它把所有元件集成化处理的缘故!

楼主:
如图,C就是微分电容,R就是积分电阻,这个单稳态电路就是靠R的微分尖峰脉冲触发反转的;

楼主:
图中的电容C、电阻R就是微分电路的基本元件;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1、只要能心平气和的说话,就好多了,别让人看笑话;

2、你看看下面的图和方程式,那个对?那个错?

3、方波上沿:

1)用上图的式子得

    5 = - 0+5

2)用下面的式子得

    5 = 0+5

4、方波上沿结束,持续5V:

1)用上图的式子得

    5 = -(-5)+0

2)用下面的式子得

    5 = 5 + 0

5、方波下沿:

1)用上图的式子得

    0= - (-5)+ (-5)

       -5 = -5

2)用下面的式子得

    0 = 5 + (-5)

       -5 = -5

1、这两个图都没有错,这两个回路方程也没有错;

2、在上边的这个图中,电容电压Uc始终是负的,在下边这个这个图中电容的电压Uc始终是正的;

3、两个图的回路电压方程式也不同,各是各的回路电压方程式;

4、例如,你如果用下边的图的回路方程式,去计算上边图的参数,结果就会出现

方波下沿:

1)用上图的式子得

    0= - (-5)+ (-5)

       -5 = -5

2)用下面的式子得

    0 = -5 + (-5)

     0 = -2Um

这就是wyb2866255---王者之师犯的错误!

5、用上边图,画的电压曲线图如下

6、用下边图,画的电压曲线图如下

点击查看原图

7、因为在微分电路时,从电压输出端Uo看进去,电阻的电压是正(非下降沿)的,电容的电压是负的,所以下面的曲线图体现的是微分电路的特征;

8、因为在积分电路时,从电压输出端Uo看进去,电阻的电压是负(非下降沿)的,电容的电压是正的,所以下面的曲线图体现的是积分电路的特征;

网友J:
都是高手,我得好好学习学习,这方面知识不全面。

网友K:
刘老师 理论基础很扎实 理解透彻 诲人不倦 小弟钦佩 但也要向 征 表示感谢 感谢你们无私地奉献 。本人也是搞工控的 因时间关系 我只看了前二页 32位计数器 为何最低两位无效 是因为 是因为32位的一个具体数要除以4才是它的电机具体位置 就是右移两位,即把最低的两位扔掉剩下的高30位就代表了它的具体位置。B相脉冲 是码盘上的刻线产生的 在做刻线的时候就把90°做出来了 关于此刘老师分析的很透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表示,在正交编码输入方向不变的情况下,32位计数器会从0计数到2^32-1,溢出后继续从0开始计数。这个锯齿波就是形象描述计数值连续变化的过程。

1、先这样认为吧;

2、那后边的指令脉冲计数器,NO.of signal periods怎么办?

3、当前位置计数器,读数已经几个2^32-1,溢出,后边的计数器也跟着溢出吗?

4、我想,在一个位移控制过程,位置读数与时间的关系能是这样锯齿波吗?

5、等高度可以理解,等间隔等时间可以吗?

6、当前位置计数器,一般的表示方法是一个梯形波,这是你知道的!

7、既然计数器的符号,采用了波形变换的标识,输入波形有输出波形也应该有;

8、计数器计数溢出,从零开始计数是个常识,也可以说明,没有见过用这种方式表示的;

9、如果认为纵坐标是计数器的读数,那么0、2^32-1应该在纵标轴上标出,而不是写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10、所以把它看成计数器输出波形,2^32-1是输出最大脉冲数,还是正确的,就是说有一万个理由说它是输出波形,而没有一个成立的理由说它是计数器输出读数的波形!

11、说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我的看法是经过思考的,不是随意的!

楼主:
1、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是个硬件构成的乘法器;

2、2n是乘数因子,表示偶数倍;

3、它与波数2^n是两回事,就是说不是1个n;

4、2^n表示波数用2进制计数,计数器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中的32位bits,表示32位2进制计数器;

5、输出波数最高位可计数到2^(32-1)位;

点击查看原图
6、下面这个图中p0418、p0419的乘法器也都是×2n,不能都错了吧!

点击查看原图

7、我在此贴本贴或者相关帖中,有关乘法器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的描述中,把×2n当做×2^n是错误的,请大家注意更正回来,就是说图上的×2n是对的!

8、在这个问题上,我跟着征的解释走,一块儿犯了错,向大家道歉!

网友L:
纵观老刘大作。。。技术之学习之。。。

楼主:
关于数进制的表示法;

1)二进制数的表示法,2^n,n=0、1、2、……、31,31+1=32位;

2)十进制数的表示法,10^n,n=0、1、2、……、11,11+1=12位,千亿位;

3)十六进制数的表示法,16^n,n=0、1、2、……、

楼主:
1、楼上是4刻线,A、B两路彼此相差90的方波产生的微分脉冲;

2、我们看到微分脉冲的波形与图中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输出的波形一致;

楼主:
我的理解是,它就是计数器的输出脉冲波形,2^32-1表示,这样的脉冲读数最高位2^32-1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表示,在正交编码输入方向不变的情况下,32位计数器会从0计数到2^32-1,溢出后继续从0开始计数。这个锯齿波就是形象描述计数值连续变化的过程。

1、在一个位移控制过程中,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是否允许“溢出”?

2、我的回答是,不允许“溢出”,“溢出”就意味着这个伺服位移控制过程失败;

3、那么一个控制过程需要较大位移是怎么办?

4、所以爲了适应一个控制过程较大位移的需要,必须有足够的计数器的计数数位,例如用32位计数器;

5、可是32为计数器,对于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也显得很不够,例如一个3000rpm的电机,只允许运行22分钟就已经溢出

     4294967295÷65536=65536转

                 65536÷3000=22分钟

6、那怎么办?计数器的计数位总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增多;

7、其实一个伺服位移控制过程,需要对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的每一个脉冲计数吗?

8、我们测量2001毫米的长度,没有人去数毫米的刻线数,只是在数完米的刻线数后再数毫米的刻线

9、所以伺服控制过程一样,计数器不用去数解析度65536的脉冲,只数圈数,只有在最后1圈的最后几个解析度65536的脉冲计数,和我们测量长度的过程一样,先数米刻线,最后才数毫米刻线

10、说表示“32位计数器会从0计数到2^32-1,溢出后继续从0开始计数”,是对伺服控制过程最无知的说法!!!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11、楼上这个图中,给定、反馈位置计数器,计数的方法显示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叫做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他压根就不需要输出脉冲.计数器要的只是计数值原产品手册上有个注解<5>,写的<5> Generating the two‘s complement.还不够清楚吗?

1、“既然叫做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他压根就不需要输出脉冲.计数器要的只是计数值”,说这样的话,足以证明你原来狗屁不懂,还立帖骂人?

2、这个计数器就是对编码器反馈脉冲的计数,它的读数就是转子(或者工件的)当前的位置;

3、在计数的同时,它还要把编码器的方波脉冲转换成锯齿计数脉冲,输出给指令脉冲计数器NO.of signal periods,进行减计数,如果它不输出脉冲,怎么进行减计数

4、而位移指令脉冲NO.of signal periods计数器的读数是,伺服电机运行前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即目标位置的位移;

   5、当伺服完成一个控制过程结束时NO.of signal periods计数器的指令脉冲数读数变为零,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当前位置计数器的读数变成等于NO.of signal periods用户设定的指令脉冲数,说明电机已经完成指令的位移,到达指令目标位置

   6、就是说NO.of signal periods的读数减少数=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的读数增加数,它们是两个互补的数码,Generating the two‘s complement!生成两个互补的数码;

7、“<5>,写的<5> Generating the two‘s complement.还不够清楚吗?”,说的什么?说的是两计数器的读数码是互补的!说明与压根就没有关系!

楼主:
1、“<5>,写的<5> Generating the two‘s complement”,生成两个互补的数码,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减计数!

2、算术减法运算,减数与差相加等于被减数,即减数与差互补!

3、运动结束时,NO.of signal periods - 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0;

楼主:
1、这里说的互补,指的是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的读数增加多少,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减少多少;

2、通过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计数的同时,又输出反馈脉冲到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计数端减计数实现的互补!

楼主:
把互补的关系再说说

1、一个是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

2、另一个是指令脉冲计数器;

3、在起点,零位置:

1)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是用户输入的目标位移指令脉冲数;

2)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数器读数为零;

楼主:
4、在伺服控制运动过程中:

1)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是距离目标位置的位移指令脉冲数,不断减小;

2)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数器读数是从起点到当前位置的反馈脉冲数,不断增加;

5、在伺服控制运动过程中:

1)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是距离目标位置的位移指令脉冲数,不断减小,在终点目标位置处,读数为零;

2)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数器读数是从起点到当前位置的反馈脉冲数,不断增加,在终点目标位置处,读数为用户需要的位移脉冲数=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

6、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的读数+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定值,即两个读数互补

1)起点(零位置)

0+指令脉冲数=指令脉冲数

2)运动过程中

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的读数增加+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减小=指令脉冲数

3)终点(目标位置处)

指令脉冲数+0=指令脉冲数

4)运动控制过程中还可以写作

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对编码器反馈脉冲加计数+指令脉冲计数器对反馈脉冲减计数=指令脉冲数

楼主:
7、反馈脉冲计数器计数前,先对编码器的方波进行边沿检测,得到锯齿脉冲

1)上沿检测得到正锯齿波脉冲

2)下沿检测得到负锯齿波脉冲

8、从原图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输出的锯齿波看,在边沿检测时,是对下沿检测得到的负锯齿波脉冲

楼主:
9、这里要注意一点,编码器的输出方波脉冲数,先经过乘法器变换×2n,所以编码器脉冲计数器的读数与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是等价的!

10、所谓等价就是

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2n=指令脉冲数

楼主:
1、图中的《5》,是针对编码器脉冲计数器输出的脉冲,经过p0410设置为1时,进入指令脉冲计数器减计数,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位置环,编码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比较的过程;

2、两个计数器的读数,恰好是互补的,就是一个是另一个的补集,编码器脉冲计数器的读数,是伺服转过了多少脉冲,指令脉冲数计数器的读数是距离目标位置还剩余多少脉冲,它们的和就是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

3、”Generating the two‘s complement“生成二个补码“的说明,正好说明了这个减计数的比较原理和过程;

4、可是,有人就要歪解释,非要说成是计数器溢出的说明;

5、可是,有人就要歪解释,非要说成是计数器溢出的说明;而且要把编码器的计数器输出的反馈负锯齿波计数脉冲波形,说成是计数器读数溢出的波形!

6、讨论问题,本来是为了把问题说明白,而我们讨论问题有人故意要把问题说乱、说糊涂;

7、讨论问题,本来是爲了把问题说正确,而我们讨论问题有人故意给歪的说,歪的没法理解就达到他的目的;

楼主:
8、大家看看这个图,这个方框就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数器:

1)输入的对应的是编码器器刻线产生的方波;

2)数输入的方波,通过微分边沿检测,得到下沿负脉冲,这就是图上方框对角线的上、下表示的波形变换;

3)计数器对下沿负脉冲加计数,其读数就是编码器反馈脉冲数×2n,反映的是伺服电机(或工件的)当前的位置;

4)方框的输出端,输出的是编码器反馈方波脉冲进行边沿微分检测后的负微分脉冲,就是图上的

5)这个图形明明是计数器的输出端的脉冲波形,压根就不是计数器的读数,怎么能说成是读数溢出的波形呢?

楼主:
6)这是方波下沿微分检测的波形,大家看看是不是一样!
7)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在这个计数器里要进行加计数,同时要输出到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计数端进行减计数;
8)这个负脉冲,在这里起的作用很大,在这个计数器里加计数,在后边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计数端要同时进行减计数,使得两个计数器的读数互补,形成两互补的读数,就是图例的解释《5》说的、”Generating the two‘s complement“生成二个补码“!

楼主:
1、在讨论这个伺服位置环的脉冲信号处理过程时,是不涉及计数器的溢出问题的,就是说计数器的计数位满足控制过程的需要,不会发生溢出的情况下讨论;

2、也就是说,讨论计数器溢出本来就是些废话!

3、关于粗位、细位控制的问题:

1)对于计数器来说,一个计数脉冲,计数1次;

2)对于计数器来说,一个计数脉冲,计数1次,这个计数脉冲是电机转1个圈的1个脉冲,还是电机转360°/65536的1个脉冲,计数器是不知道的;

3)这就是一个指令脉冲数的编制技巧的问题,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有相应的计数脉冲配合才行,所以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和给定指令脉冲数计数器的粗位、细位是对应关系;

4)仔细分析215楼、216楼的图吧!

5)当然,与一个解析度的脉冲计数与比较,有难度、有技巧、更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

1.对一个真值求补只能得到唯一的一个补码,一个真值没有两个补码之说。……

1、这里说的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数的问题,没有“对一个真值求……补码”的问题;

2、这里说的互补,就是两个数集的互补,就是编码器计数器与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互补;

3、这里要说一个常识:

1)在说两个角互补时,就是两个角得和是180°;

2)当两个数的和一定,一个增大,另一个减小,说这两个数互补;

3)在数的集合里,有一个集合是另一个集合的补集,或者两个集合互补;

4)在直角三角形中,两个锐角大小之间的关系,也是互补的关系,叫一个是另一个的余角;

5)色有补色,三基色,红的补色是绿、蓝,绿的补色红、蓝,蓝的补色是红、绿;

6)照相时的底片与洗出来的相片是黑、白或明、暗互补;

……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注解写的是补码,不管你要把它认为是几个补码(你说的:生成二个补码!),是补码就是数据!是数据就不是你说的什么尖脉冲、锯齿波!……

1、五代认为注解是关于溢出波形的注解,那么注解写的是“补码”,请问“溢出”与“补码”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你说的真值吗?溢出要求真值的“补码”吗?

2、我从来都没有说,它有什么说明,《5》是针对这一部分“功能”的说明;

3、这个编码器反馈负锯齿波脉冲,在编码器脉冲计数器里加计数,在指令脉冲计数器里减计数,两个计数器的读数互补,这就是Generating the two‘s complement“生成二个补码“的说明所表述的意义;

4、这里有:

1)生成Generating ,一个加计数,一个减计数,是生成的过程

2)补码 complement,编码器脉冲计数器的读数与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之和一定,为互补的读数关系

3)两个two两个计数器的读数

5、这个说明《5》,就是位置环的工作原理,就是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比较的过程,简单说,位置环就是指令脉冲数对编码器反馈脉冲减计数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先说“补码”一词是胡说八道,现在又自己弄出个“两个补码”的概念出来,到底还有没有点底线,知不知道害臊?

1、这里是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是对反馈脉冲计数的,说白了就数数;

2、不存在字节,以及构成字节的数码、原码、补码、真值的问题;

3、在计算机里,总是用一定长度的字节来表示一定的信息;

4、这个字节在运算、传输时,常常需要这个字节的补码:

1)例如,字节是00101,那么它的补码就是,各数位取反即11010;

2)就好像照相时,先照的是一个底片,然后用底片洗出照片来,照片与底片是黑白互补的,照片白的地方,对应底片是黑的地方;

3)数字运算、传输时,也需要字节的补码,相对补码的字节就是原码;

5、把不是计算机的英语,放到计算机英语专业词典里,翻译的结果是“二进制补码”的结果,这本来是个笑话;

6、如果你放到三基色的专业词典里,还会得到两补色;

7、放到集合里,两补集;

8、放到几何里,两补角; ……

9、到底怎么翻译,要看英语出现的背景,它出现在编码器脉冲计数器与指令脉冲计数器之间的一个功能解释,这里明显有

1)两个计数器的两个读数互补;

2)生成的过程是编码器负反馈脉冲在编码器脉冲计数器的加计数和在指令脉冲计数器中的减计数,生成的结果;

3)这样Generating the two‘s complement的英文意思不是很明确的表达了上述功能吗!还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地方?

10、还要用“二进制补码”来歪解释,还问别人“到底还有没有点底线,知不知道害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网友M:
刘老师我是外行。看不懂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1、这是这张图上的几个功能的说明;

2、我们把它们翻译一下

1)《3》For “En Dat encoders”,these parameters are read out autom atically

   “En数据编码器,这些参数自动读出;

2)《4》For SIMOD RIVE –compatible functions: Set p0418 = 11.

  通道兼容功能:集p0418 = 11

3)《5》Generating the two‘s complement

  生成的2的补码

4)《6》Gn_XIST1 is a Free-running position value

     gn_xist1是一个自由运行的位置值。

    The external control must process the overflows

     外部控制必须处理溢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 process 是处理,应对,表示这种情况会出现,你必须进行应对,而不是禁止出现。

1、在伺服控制中,用户在设定参数、给定参数时,要避免计数器溢出;

2、在故障情况下,伺服电机失控,计数器故障溢出,系统一般用限位控制措施进行保护;

3、例如“一个带65536编码分辨率的伺服电机,需要旋转65537转后停止,计数值超过32位了,”,用户在给定指令脉冲时,可以将系统的解析度由65536降到32768,这样电机的转数范围可以扩大到131072转,这样就避免了计数器的溢出;

4、用户这样做,就是这句话的意思The external control must process the overflows!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刘老师的概念英文原文应该是:The external control must avoid the overflows        process 是处理,应对,表示这种情况会出现,你必须进行应对,而不是禁止出现。

1、当然,所谓处理,指的是“外部”即用户的处理,用户的应对,用户应对的方法,就是上边说的方法;

2、伺服里边会设计一个,处理溢出的一个电路吗?ShowMotion说的内部处理,会是个什么样?

3、下面我来说说,内部怎么处理溢出,或者怎么应对溢出:

1)举例说吧,一个三位十进制计数器,最小是 000,最大是 999;

2)如果再+1,这个三位十进制计数器读数就是 000,溢出1次;

3)如果再+999,再+1,这个三位十进制计数器的读数又是000,溢出2次;

……

4)只要将溢出的次数2与当前三位数相加,就可以得到实际读数;

5)所以你只要记录溢出的次数2就可以了;

4、聪明的人会问,那干脆设计成4位十进制数多好,你记录溢出的次数不就是一个计数器吗?为什么要脱了裤子放屁呢?

5、所以处理所谓计数器溢出,或者应对计数器溢出的方法,都是无稽之谈;

6、要么增加计数器的数位,要么不允许溢出,没有处理、应对溢出的方法问题!

7、The external control must process the overflows!就是告诉用户不能溢出,在设计、给定参数时,保证伺服正常运行不会出现计数器溢出的情况;

8、例如上边已经说得方法,“一个带65536编码分辨率的伺服电机,需要旋转65537转后停止,计数值超过32位了,”,用户可以将系统的解析度由65536降到32768,这样电机的转数范围可以扩大到131072转,这样就避免了计数器的溢出。

9、这就是The external control must process the overflows!

10、如果伺服运行允许溢出,那还要这个英文说明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不溢出就不溢出?你说位置走多远就走多远?溢出是不受您控制的,您不可能限制说:伺服是不能朝一个方向转多久的,否则溢出我就乱套了。那就要解决溢出后进位或修改溢出计数变量对吧?……

1、ShowMotion的这句话,说明了ShowMotion对伺服控制过程外部用户如何处理计数器溢出的基本方法不懂;

2、ShowMotion说,“你说不溢出就不溢出?你说走多远就走多远?溢出是不受你控制的”,大家想一想溢出是不受控制的吗?

3、我来讨论下用户如何控制计数器溢出的问题:

1)一个32为计数器,可以记65536×65536转个脉冲;

2)那么用户确定脉冲当量、确定周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时,指令脉冲数就有一个范围,就是

     指令脉冲数<65536×65536

3)如果用户确定

    周指令脉冲数=65536,那么电机的转数要<65536转

    周指令脉冲数=32768,那么电机的转数要<131072转

    周指令脉冲数=16384,那么电机的转数要<262144转

    周指令脉冲数=8192,  那么电机的转数要<524288转

    周指令脉冲数=4096,  那么电机的转数要<1048576转

    周指令脉冲数=2048,  那么电机的转数要<2097152转

    周指令脉冲数=1024,  那么电机的转数要<4194304转

    周指令脉冲数=512,    那么电机的转数要<8388608转

                                   ……

4)所以用户总可以把指令脉冲数控制在65536×65536个脉冲范围内,保证伺服一个伺服运行周期计数器不会溢出;

4、ShowMotion说“你说不溢出就不溢出?”,那当然说不溢出就不溢出;

5、ShowMotion说“你说走多远就走多远?”,那当然说走多远就走多远;

6、ShowMotion说“溢出是不受您控制的”,我说用户通过设定、给定参数,就是能有效地控制计数器的溢出!!!

7、这就是The external control must process the overflows!

楼主:
我终于明白了,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用户如何设定参数可以避免脉冲计数器溢出!!!

楼主:
下面谈谈关于系统解析度的问题

1、系统检测电机角位移的分辨率,即解析度;

2、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例如65536,为系统对电机角位移的检测分辨率的要求;

3、编码器的周反馈检测脉冲数例如4096,为系统检测电机角位移的分辨率;

4、当系统要求的分辨率即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

    周指令脉冲数>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

则系统检测电机角位移的分辨率=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

5、当系统要求的分辨率即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

    周指令脉冲数<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

则系统检测电机角位移的分辨率=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

6、通道的周脉冲数=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2n=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数;

7、所以你使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系统的实际分辨率可能很低,受用户的要求或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低的约束;

8、所以当用户要求分辨率高或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高,系统的实际分辨率可能很低,受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低的约束;

9、举例说

1)周指令脉冲数65536,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4096,则系统分辨率即解析度是360°/4096;

2)周指令脉冲数4096,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65536,则系统分辨率即解析度是360°/4096;

10、所以影响系统分辨率即解析度的因数

1)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

2)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

3)电子齿轮比的作用是,总能使通道运行的周脉冲数与之兼容!

楼主:
我终于明白了,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用户如何设定参数可以避免脉冲计数器溢出!!!

-------------------------------------------------------------

這關用戶什麼事 若是做往復運動 若以32位的系統 你算算看能讓機構跑多長的長度 若是以本題原是同步追隨內部的流程 周而復始的追隨 從軸會跟隨主軸的變化而改變 他只是一個暫存的位置區塊 不會占著茅坑不拉屎

你阿 運動模組 跟驅動模塊 你只會把他硬扯在一起 兩種編碼器你把他混在一起 一個旋波編碼器經倍頻轉換成16位的絕對命令(編碼)

我終於明白 瞎扯真是你的專長

楼主:
引用 楼主:

…… 從軸會跟隨主軸的變化而改變 他只是一個暫存的位置區塊 不會占著茅坑不拉屎 ……

1、就是说每完成一个伺服控制过程,依此终点为起点,编码器计数器读数清零;

2、在下一个目标位移控制指令下,编码器计数器从零点开始新的一个伺服控制过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終於明白 瞎扯真是你的專長

1、跟笨鳥慢飛 辩论很累,我说东,你说西;

2、其实我东没有错,你西也没有错,可把看帖的人让你给折腾苦了!

楼主:
 周指令脉冲数=65536,那么电机的转数要<65536转

這是什麼概念 若輪切的圓周算300mm=0.3m 那此輪切的線速度 0.3*60sec*65536 呵呵 跑的比飛機還快  這就是你的東 我看是找不到北

跟你辨論能算辯論嗎 玩遊戲都需遵守遊戲規則 你呢 完全不遵守 跟你辨有意義嗎 哎 傷心又傷身 浪費生命 你喜歡"毀人不倦" 關我屁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周指令脉冲数=65536,那么电机的转数要<65536转這是什麼概念 若輪切的圓周算300mm=0.3m 那此輪切的線速度 0.3*60sec*65536 呵呵 跑的比飛機還快  這就是你的東 我看是找不到北跟你辨論能算辯論嗎 玩遊戲都需遵守遊戲規則 你呢 完全不遵守 跟你辨有意義嗎 哎 傷心又傷身 浪費生命 你喜歡"毀人不倦" 關我屁事

1、周指令脉冲数=65536个,那么电机的转数要<65536周;

2、如果电机的周(转)数等于或大于65536周(转),指令脉冲数=65536×65536个;

3、32位计数器只能计65536×65536-1个脉冲;

4、这样指令脉冲计数器溢出,指令脉冲数变为0000……0001个;

5、我说的就是上述概念,笨鸟说的“輪切的線速度 0.3*60sec*65536 呵呵 跑的比飛機還快 ”,把65536当做65536转速

6、所以,我说的是“东”,笨鸟说的是“西”,牛头不对马嘴!

7、这就是我和笨鳥慢飛的辩论!

楼主:
8、如果有人不看辩论的内容,只看谁是专家,笨鸟不就占便宜了!

楼主:
9、还有人看不懂了,就说“深奥”、“高深”,笨鸟又占便宜了!

楼主:
10、现在生意不好,笨鸟闲着无聊,上来就胡说一阵,我还得看明白这家伙说的是什么,然后回帖,累!

楼主:
累阿 你不僅會瞎推 還亂造謠 笨鳥跑去上課 學學製圖軟件 auto cad 總好過你像電機在"轉"-----瞎轉 難怪會找不到北

楼主:
引用 楼主:

……像電機在"轉"-----瞎轉 難怪會找不到北

1、电机转1转,就是转1圈,就是转1周;

2、把“转”、“圈”、周与电机转动、电机在转,分不清胡搅和,只有笨鸟可以,它乱飞不需要“北”!

楼主:
老劉 連增量跟絕對你都搞不清楚 按你寫的內容 應該是增量 才會有

周指令脉冲数=65536,那么电机的转数要<65536转

周指令脉冲数=32768,那么电机的转数要<131072转

-----------------

周指令脉冲数=512, 那么电机的转数要<8388608转

那這32位不是他的工作頻率 那是什麼

很可惜他是絕對命令 那絕對命令又哪來的轉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