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继电器型号

楼主(2013-01-01):
见过有一种继电器线圈只有一个。触点有所谓的常开和常闭。

当线圈通电然后断电之后,触点的通断状态会切换。并且一直保持这个状态。直到再通电断电,再切换状态。

网友A:
小型继电器网上百度一下就有的;图片是施奈德的小型继电器;

网友B:
经常用OMRON的MY4NJ的假货

网友C:
1, 楼主说得太模糊啦,第一条完全可做到呀,继电器一般只有一个线圈的

2, 你说的继电器在断电后是保护状态??这个倒是没有看到过,一般断是后触头到初始状态,常开的还是常开,常闭还是常闭呀

楼主:
我没说“保护”状态。

的确,他的触点的确是保持状态。因为他根本没有原始状态。所以我一开口就是说“所谓的常开和常闭”有“所谓”二字。

网友D:
该继电器在进口的设备上见过,印象中好象是金钟的,是有2个线圈,通常用于故障锁定。

一旦继电器被锁定,必须用另一个线圈或手动(有一按钮)进行RST。

网友E: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F:
我只知道有该原理的继电器,很早就有,但未用过;

名称是不是“自保持继电器”之类。

楼主:
我要的是一个线圈的。两个线圈的找到一大把。

网友G(2013-09-30):
这个叫棘轮继电器吧,继电器当然先考虑OMRON咯,人家是老大

网友H:
这种继电器叫“步进继电器”,可以是棘轮的,我就有一个,是80年代买的;也可以是电子的,用施密特触发器组成的电路控制继电器。

以前总有人讨论用一个按钮控制的问题,就可以用步进继电器,按一下按钮通电,再按一下断电.....,循环下去。

网友I:
以前不知道有这个玩意,发现和老式的拉线开关一样的原理,还准备自己造一个,还画了整套图纸,最后发现其实早就有这玩意了,棘轮继电器,悲剧了!

网友H:
找到这个继电器了,照片发上。为了拍出棘轮,把U盘垫下面了,正面反光看不出,只好拍斜面的。

棘轮是透明的,不容易看到,红圈里的。

网友H:
还有用施密特触发器做的步进继电器。

网友I:
我觉得还是第一个靠谱些,纯机械的东西耐用,又不需要额外的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还是第一个靠谱些,纯机械的东西耐用,又不需要额外...

 有不同的应用。

网友G:
机械式和施密特式各有优缺点,机械式的断电不会复位,施密特的会复位,看是做什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