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授权文件路径D:\AX NF ZZ里面为什么是空的?

楼主(2013-01-01):
  如标题。

  我已安好各种西门子软件,并完成授权,也能正常使用,只是不太明白授权文件在哪里。有人说在AX NF ZZ下面隐藏了,但是选中菜单里的“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也看不到,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A:
在AX NF ZZ里,安装时最好选择在C盘里最好。

楼主:
  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B:
因为这些文件有个系统属性,你把“显示文件和文件夹  ”上面的“隐藏受保护的系统文件”勾选去掉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你也可以在cmd下使用dir/a命令查看的到

网友C:
安装上后就是隐藏文件,显示隐藏文件才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