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CN模块信号干扰

楼主(2013-01-01):
EM231CN模块,接了四路热电阻,用了一年多,状态很好,触摸屏显示温度正常,这一段时间温度显示跳动特别大,更换了温度传感器和连接线,跳动还是大,是不是信号干扰,怎样解决

网友A:
突然异常,干扰因素很大,查查周围是不是增加了干扰源。

1.热电阻信号是不是稳定。不稳定的话就要在屏蔽接线上下功夫。

2.监控看EM231CN模块输入信号是不是稳定。不稳定的话滤波。

3.供电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B:
更换了传感器还是跳的话可能是不是 EM 231 模块也会有故障问题或是别的干扰呀

网友C:
首先,你确定一下模块里的内部地址是不是在变化,而不是看触摸屏中的值是否变化。

其次,可能是通讯信道的干扰问题,用示波器去检测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是不是拨动很大,或者最简单的,把传感器直接接到模块上,不要用延迟线连接了。

第三,更换新的EM231以及测温电阻以排除发送源与接受体的问题。

网友D:
热电阻测(控)温波动, 更多的是接线接触问题,少为干扰问题.

仔细检查包括柜在内的所有接头是否存在锈斑,油污,灰尘,松动,特别是使用了压接的没有焊接的接头.

网友E:
EM231的问题比较多,我遇到过几次这类问题。

楼主(2013-04-25):
问题已经解决,EM231电源有CPU供电改成外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