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图形文件的转换

楼主(2013-01-01):
如何将PCschematic ELautomation绘制的电气图转换成DWG格式的图形文件?

网友A:
不知PCschematic ELautomation能否输出*DXF格式,CAD可以打开*DXF文件。

网友B:
软件PCschematic ELautomation的“文件”菜单下有"另存为(Save As)......",在对话框中有“保存类型”一项;是否列出"*.DWG"?选择后再点击“保存”(Save)按钮,将会执行后台转换。然后双击打开,最好在AutoCAD中先“清理”一下;减小文件的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