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超级授权SIEMENS-756.EXE

楼主(2013-01-01):
  看画面的各个部分。

  1、"short name","long name","license name",一个授权文件就是一个授权名字,就是那个"license name",为什么还要有"short name"和"long name",这两个名字的有什么用?

  2、如WINCC-V6.2或STEP7-V5.4,为什么一个软件的授权文件有好几个?

  3、请对授权文件WINCC-V6 RC 128 PTg 512 ATg和WINCC lnterf.S5TF/Eth中的各标识部分解释下。

  4、在选择权限类型"Select license type"中,"SIFL"、"SISL"、"SIRT"是什么意思,怎样选择

  5、在"Prefered to install"中怎样选择,这跟上面的钥匙形状的按钮是对应的吗,怎样使用?

  6、选项"Serial number"译为顺序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7、按钮"Yellow Disk"为什么称为"黄色磁盘",好像是作为授权文件转移用的。                    8、"ALM codec version"是什么意思,下面的两个选项似乎都没选?

  9、画面左面的树状目录为什么有那么多东西,都是应用软件的名字吗,这是怎样分类的,两种图标中还有个文件夹类型的?

  谢谢大家,节目快乐。

网友A:
我也是的,看不懂,老师给了几个激活号码,可是似乎不管用,求解,急啊

网友B:
  其实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需要安装上你电脑上使用的SIEMENS 软件的授权就行

1、"short name","long name","license name",一个授权文件就是一个授权名字,就是那个"license name",为什么还要有"short name"和"long name",这两个名字的有什么用?

      答:授权的使用时间长短

  2、如WINCC-V6.2或STEP7-V5.4,为什么一个软件的授权文件有好几个?

       答:你安装的 S7 软件不一样,使用的授权也不一样, WINCC 有软件授权,有使用授权,还有RT 授权

  3、请对授权文件WINCC-V6 RC 128 PTg 512 ATg和WINCC lnterf.S5TF/Eth中的各标识部分解释下。

       答: 这是两个不同软件,使用不同的授权

  4、在选择权限类型"Select license type"中,"SIFL"、"SISL"、"SIRT"是什么意思,怎样选择

       答:

  5、在"Prefered to install"中怎样选择,这跟上面的钥匙形状的按钮是对应的吗,怎样使用?

  6、选项"Serial number"译为顺序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答: 这是你安装软件的系列号,买正版时在盒子的授权 U 盘或软驱盘上及盒子上是有说明

  7、按钮"Yellow Disk"为什么称为"黄色磁盘",好像是作为授权文件转移用的。

        答:黄色的软驱授权移动使用

   8、"ALM codec version"是什么意思,下面的两个选项似乎都没选?

  9、画面左面的树状目录为什么有那么多东西,都是应用软件的名字吗,这是怎样分类的,两种图标中还有个文件夹类型的?

     答:因为 SIEMENS 软件多,所以授权多,分类是软件使用不同或是时期等都有分别的

网友C:
同问同问,我的wincc6.0打不开了,也也想知道授权的用法

楼主:
  谢谢。

  我的分都哪去了。

网友D(2016-10-19):
  大家在哪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