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缆和低压电缆的绝缘电阻最低要求是多少

楼主(2013-01-01):
高压电缆测量绝缘电阻时应使用2500V兆欧表进行测量,低压电缆测量绝缘电阻应使用1000V兆欧表进行测量。 常温下(摄氏20度)电缆芯线对地及各芯线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下列数值:  当电缆长度为500米时,3KV以下为200兆欧;6-10KV为400兆欧;20-35KV为600兆欧。 当电缆长度大于500米时其绝缘电阻按其实际长度以上面数值为基数进行换算。
教科书上是这样说的,我认为还可以再低些。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讨论一下、说说看·········

楼主(2014-02-15):
就没有一个同行对电缆的最低绝缘熟悉吗?

网友A:
    电缆的绝缘电阻值一般不做具体规定,判断电缆绝缘情况应与原始记录进行比较,一般三相不平衡系数不应大于2.5。由于温度对电缆绝缘电阻有影响,在作电缆绝缘测试时,应将气温、湿度等天气情况作好记录,以备比较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