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模块输出异常

楼主(2013-01-01):
有一块模块,型号为1734-OW2,有两个输出,其中一个正常,而另一个在没有输出指令的情况下有输出电压,电压23V(工作电压24V),能使电磁阀动作,模块换到别的底座上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触点坏了,更换触点继电器或晶体管

楼主:
模块换到别的底座上是正常的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底座坏了,换个底座试试呀。

网友C:
没遇到过,可能是底座坏了。

楼主:
底座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D:
AB的质量有时莫名其妙的!例如我遇到好几起都是编程口焊错无法正常通信,只是因为有人喜欢AB才不鸟你们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E:
应该检查一下外线路有电窜入

楼主:
我也考虑过,把这个输出点的电源进线拆下就没有电压了,不是外线路的电。

网友F:
遇到过坏触点的,看来com和输出短路了

楼主:
输出短路的话应该是全电压,可它是23V,还有就是把模块取下来电压就没有了。换过底座插头和模块,故障依旧。

网友G:
首先你要冷静下来分析,如果这个东西换到别处是好的,那么可以排除这个东西的故障了。剩下的就要看你的观察能力了。底座这个东西是死的,可以测量的东西,相信很好判断是吧?

楼主:
说是这么说,但要做起来很难,为这毛病,想得我头都大了。模块换到别的底座是好的,在别的底座上用的正常的模块换上后就出现上述故障;底座也换过了,新买的,也没有外部电源窜入,因为把电源进线拆下后就没有电压输出了,为了不影响设备运行,我把两个电磁阀通过继电器并在一块,我担心以后那个输出点再出现这种毛病,那不就完蛋了吗?还请各位帮忙想点办法。看看我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

网友H:
匪夷所思、不可思议的的事情本质上还是有原因的,只不过这个原因隐藏得很深,不易发现罢了。深入了解、仔细观察、分析、研究你最终会找出原因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匪夷所思、不可思议的的事情本质上还是有原因的,只不过这个原因隐藏得很深,不易发现罢了。深入了解、仔细观察、分析、研究你最终会找出原因的。

仔细观察,保持冷静清晰的思维,许多怪问题就见怪不怪了。电线有问题吗?

楼主:
电线没问题,现在一直用着呢

网友J:
程序编的I/O对不对呀,是不是你的I/O map错了

楼主:
原先一直用着的,不会是编程的问题,再就是有输出指令的时候就是全电压。

网友K:
应该是接触不好的吧

网友L:
外修经常换模块后不能正常运行,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不可能马上坏,事实却是线接错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原先一直用着的,不会是编程的问题,再就是有输出指令的时候就是全电压。

我很怀疑你这个问题是电源干扰引起的,有时候静电都能造成这种故障

楼主:
接线没问题,一直用着呢,就两根线,一进一出。

要说干扰的话,那为什么模块的另一个点输出正常。

网友N(2013-02-04):
不去现场没有发言权,只能猜测——与这个输出相关的旁路有故障。我曾见过无线路由接地导致的一个电磁阀不动作,问题是其他阀没受影响——所以我们集体撞死在了那个阀上。最诡异的是那个电磁阀插头拔下并断电的情况下,LED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