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保险丝

楼主(2013-01-01):
1,一台3.7KWDE  誉强   变频器带0.55KW的三相马达,变频进线端加2A保险,一上电就烧保险,不得已一直增大到10A才正常用,

为何电机电流1.5A,  而进线保险要10A才能用?

网友A:
变频器进线端加保险,虽然你带的是0.55kW的电动机,但是上电时电动机并没有工作,只是上电时给整流单元及充电电阻上电,而这些是按3.7kw来配置的。并且建议前段别加熔断器!

网友B:
三相380伏整流之后有一个限流电阻才到电容。这个限流电阻都只有几欧姆。所以通电初期电流很大。之后有晶体管短路这个电阻进入工作状态,这个时候电容已经充满电了。这个时候开始才是正常的拖动电流。

网友C:
感谢提供讲解的朋友,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