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次按钮启动一个电机,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2013-01-01):
这是上次帮忙指导一个刚入的新手给他指导思路的程序。。。

按一次按钮启动一个电机,我是这么做的!!!

扑捉X0的上升沿,借助了计数器。。。外加比较。。。

IO分配:

X0  扑捉上升沿启动按钮

X1  5秒延时逆序停止按钮

X3  急停按钮

Y0  1#电机

Y1  2#电机

Y2  3#电机

Y3  4#电机

Y4  5#电机

网友A:
一个按键控制 5 个电机呀,强人一个,学习,不做写 PLC 程序的农民工飘过!

网友B:
思路不错,工作方面也是好的工程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按键控制 5 个电机呀,强人一个,学习,不做写 PLC 程序的农民工飘过!

网友D:
停止时少写个Y00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止时少写个Y004吧,

有Y4的,Y4被gongkong LOGO挡住了。。。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进来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个按键控制 5 个电机呀,强人一个,学习,不做写 PLC 程序的农民工飘过!

严格意义上,不算急停,应该说是用两个按钮(还是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控制在逻辑上有一定联系的5台电机。

网友G:
思路清晰,工作方面也是好的工程师

网友H:
思路较好,用SFC和M2800【但操作继电器】更简单

网友I:
你还可以省去一个按钮

     如按住x0按钮2秒后停止

网友J:
直接添加一个按钮,输出一个继电器,加个脉冲就可以,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K:
这个简单的很 步进很好搞

网友L:
三菱的。。有些看不到。支持a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