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怎么不能兑换

楼主(2013-01-02):
我的MP现有426MP,兑换时怎么显示必须是100的整倍,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MP兑换就是100的整倍,你的426MP只能兑换40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兑换就是100的整倍,你的426MP只能兑换400元。

是这么回事 你去银行取钱  除非销户  否则也不可能连零头都一起取了吧

所以说剩下的26先攒着  攒够100不就能兑换了

还有你必须看清楚426全部是能够兑现的MP  才可以

网友C:
规定如此,小数先存着。

网友D:
是的零存整取;

楼主:
我的400都不能兑换,输入不了钱数

网友E:
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F:
不会吧,我160还换了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