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跪求西门子611U报警130错误

楼主(2013-01-02):
我有台设备是用西门子611U伺服系统的。前几天一上电就报警607.后来更换了电源模块。607报警消除了。但是现在出现了130错误。我看报警代码解释也不知道怎么出来。想请教各位工控高手帮忙下。

网友A(2013-04-04):
是功率模块上的小显示屏报130?可以复位掉不?用电脑复位

网友B(2022-06-10):
引用 网友A:
是功率模块上的小显示屏报130?可以复位掉不?用电脑复位

我这里也是报警130

网友C(2022-07-11):
130是位置控制方式出错

网友D:
先看看对接线有没有插好,然后连上软件进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