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崗位及職責範圍交流

楼主(2013-01-02):
各位前輩

      大家好!

      我想知道各位工作的職責範圍,以便交流學習。我想將我的工作範圍告訴大家,希望大家踴躍交流。

      我在鋼鐵鍍鋅烤漆廠工作(台資企業),主要負責電動機的保養維修工作。

      1.電動機的點檢(就是一般檢查,每月兩次,軸承聽診和溫度測量)

      2.電動機軸承劣化的更換。

      3.線圈燒壞的電動機拆卸,外送維修

      4.維修后的電動機安裝,對心調整等

      5.每季電動機軸承加油

      6.每季變壓器&控制盤主開關接點紅外線溫度拍攝

以上,雖然在電氣部門,感覺偏機械。

希望各位發言,大家交流一下各自的工作~

感謝~

网友A:
你好,我在炼钢厂维修工段做维修电工,我们每天都有专职电工进行电气设备的巡点检工作,发现问题能解决的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上报工段长,工段长按排其它电工去处理。【1】电炉变压器每天要记录油温,【2】每周四要把电柜清扫干净,电柜门关好,因为周五上午是设备检查【3】变压器约10天左右要清灰,变压器室内地面卫生和灭火器材的卫生都是电工的工作,【4】更换电动机有钳工配合,电机轴承加油是电工的工作,【5】4kw以上的电机烧坏要开事故分析会并且要上交事故报告并且进行考核,考核二个字你懂的,兄弟看来你们厂里的电工比我们舒服。

网友B:
老兄,您在台湾还是香港啊,如果不是,请发简体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