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纜溫度不平衡,這種現象正常嗎?

楼主(2013-01-02):
電纜圖像

380V電纜溫度不平衡,有偏差,這是什麽原因你呢?

比如四根電纜均從B相接線柱出來,但其中有一根明顯溫度偏高,這是什麽原因呢?接頭螺絲沒有鬆動,又因為是在同一相上,不存在三相負載不平衡的問題。有同事說電纜阻抗問題,屬於電纜品質問題,有同事說施工時電纜有擰巴,不順。到底是什麽原因,各位高手交流一下。

感謝

网友A:
你能用简体字吗,看了累人

网友B:
发热那一根,散热不畅,

楼主:
图片怎么变成这样了?奇怪啊~

散热应该还好吧,因为每根之间情况一样啊~

繁体是因为公司电脑系统问题,我改简体~

网友C:
这个不奇怪:每一根的负载、还有散热条件不完全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奇怪:每一根的负载、还有散热条件不完全一样,

完全同意。

网友E:
每一根的负载、还有散热条件不完全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多跟电缆并联使用时它的排列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你没按照要求排列就会造成这并联的这几根电缆电流相差很大的,我在建新厂亲身经历的,我们公司管筹建的工程师要求排列是AAAA,BBBB,CCCC,N这样排列的等开工后他们发现同相四根电缆的温度相差很大,有的很烫有的是常温,叫来电工检查发现电流相差有200A150的电缆有两根有300多A有两根才70多A,电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叫我去分析这个问题,我从网站了解到多根电缆并联是有讲究的,后来按照ABC,CBA,ABC,CBA的排列方式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帮助,学习了~

感谢!

网友F:
谢谢,这个有用,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