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程序参考

楼主(2013-01-02):
       求一个三轴或者四轴的数控仿形或者切割加工中心的运动控制·换刀·伺服控制的PLC程序或者文本程序。主要是想学习下如何实现精确控制,运动过程中如何实现数据的传送及实施,如何捕捉位置,如何转换数据,脉冲的发送如何对应伺服器。

   任何品牌的注明就行,我自己去下载软件来打开学习。目前,我装了信捷·OMRON·三菱的PLC软件。

   有意者请发到我的邮箱:960018682@qq.com。或者回帖在此,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太好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一般的都是文本的多,文本的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给个文本与编码器的数据通讯也行啊。看来还得买东西来摆布才来的快啊。

网友C:
这个涉及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不是给你个程序你 就可以参考就行了

首先是单轴基本定位,然后是多轴定位,轴插补等等......

楼主:
对:miy_gongkong关于这个涉及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不是给你个程序你 就可以参考就行了 首先是单轴基本定位,然后是多轴定位,轴插补等等......内容的回复:

我是想有个程序,然后哪里不懂可以针对性的去查资料,在没有伺服摆弄的情况下,学习就是盲目的,很多东西光看说明书,没有软件和借鉴会走很多弯路啊。还望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D:
同意3楼的  刚开始学你就来个3或4轴的 我都被你吓坏了 不过精神可嘉 先搞个单轴的练练吧

网友E:
自己买一些数控的基础书来看看,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