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本来想做一个帖子的,无奈帖子太长会影响大家心情,所以分开写

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再新的一年恭喜发财,步步高升!

看的资料是李金城老师编著的《模拟量与通信控制》 是不是有些许错误之处?

1) 为什么尾数K51写到后面变成了 5.1?对照截图知识

是不是k5100*10-3??对吗?

H0033我还是知道是51,可是HFFD 转换 怎么成了-3?

2)图中少了个小数点,有影响吗?程序监控显示的是100.000

3)当再加入DEDIV指令后就成了这样,那FLT指令怎么直接除以100

挡住部分(D10   314.000)  我加入运算后 怎么就直接成了下图这样?

D10就在第二行转浮点数就成了3.140了?  第三行再3.140除以100还是3.140???

DEDIV还干嘛?!···  吐槽无力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不错,草根有理,呐喊无罪。。。。。。。。。。

网友B:
                 运算顺序吧

网友C:
不是,你的运算,第二行应该是31.40,因为你第二行运算和第三行运算同使用一个单元--D10,所以再次运算后,3.140仍然放在D10所以,上面也显示3.140.

你把最后一个运算结果放在D20里面,DEDIV D10 K100 D20】,D10就不会显示3.14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