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VB编写三菱PLC控制界面的请进

楼主(2013-01-02):
commFX.InBufferCount = 0 ‘读m200——m215
commFX.OutBufferCount = 0
data = "011902"
rw data, 0
Tim = Timer
Do
If Timer > Tim + 1 Then Exit Sub
Loop Until commFX.InBufferCount > 7
recedata = commFX.Input
   commFX.InBufferCount = 0
   v = Len(recedata)
If v = 8 Then
          changehl = ""
     For i = 4 To 2 Step -2
     changehl = changehl +mid(recedata, i, 2)
     Next i
    reced = Val("&H" + changehl)
 For i = 0 To 15
AA = reced And 2 ^ i
If AA = True Then
  MM(200 + i) = True
 Else
  MM(200 + i) = False
End If
Next i
End If

‘’‘’‘’‘’‘’‘’‘’‘’‘’‘’‘’‘’‘’

我想知道   changehl = ""
     For i = 4 To 2 Step -2
     changehl = changehl +mid(recedata, i, 2)
这三句是什么意思,有那位高手知道的呀,请指教下

网友A:
不好意思,不能帮到你,我是过来学习的 http://www.yingyusljz.com

网友B:
其实用用C#编制,采用三菱PLC的专用协议或是编程口协议都可.如

 string cmd1 = "00FFWR0D02100D40";//读取D210--D222中的数据

 writeString(cmd1, 1, 0);

楼主:
对:飘渺无踪关于其实用用C#编制,采用三菱PLC的专用协议或是编程口协议都可.如  string cmd1 = "00FFWR0D02100D40";//读取D210--D222中的数据 writeString(cmd1, 1, 0);内容的回复:

有没有详细的资料呀,我想多参考下。有的话发邮件909561658@qq.com,或再次留言给我也行。先谢了哈

网友C:
这个界面的如何啊??!!

网友D:
changehl = ""  是获得空字符,在这里是清空changehi字符的意思
 For i = 4 To 2 Step -2  是循环语句FOR......NEXT  是减循环,4到2,循环步数是-2.
changehl = changehl +mid(recedata, i, 2)  字符串获取MID是字符串截取函数。多看看VB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E(2013-06-08):
本人自己编写 数控镗铣床 加工中心 工作台(B轴)旋转后 的自动定位宏程序,有需要者可进行交流与转让。普通数控操作工就可掌握。可实现工件任意装夹后,工件一次找正,工件任意点的坐标定位。

为什么说普通数控操作工可掌握,因为此宏程序可作为子程序任意调用,操作者不需理解。

有意者可联系我:手机13995262500

                                QQ  1119529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