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Y曲线调用设置好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3-01-02):
想做一个XY曲线,Y轴自动调用设置好的(假)数据X轴是实际IO数据

能不能实现Y轴(假)数据根据X轴实际数据画线?

谢谢!

网友A:
    是用 组态软件做吗 ? 这个一般各个品牌的组态软件都有相应的 案例吧 !

网友B:
正在做这个种项目 可以交流下。QQ396243423

网友C(2013-02-19):
需要定义控件的动画连接属性。鼠标双击控件,弹出控件的动画连接属性对话框,如图8.88所示。

8.88 超级XY曲线的动画连接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