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与用途

楼主(2013-01-02):
电压互感器是电力系统中一种不可缺少的电力设备仪器。
精密电压互感器是电测试验室中用来扩大量限,测量电压、功率和电能的一种仪器。
电压互感器和变压器很相象,都是用来变换线路上的电压。但是变压器变换电压的目的是为了输送电能,因此容量很大,一般都是以千伏安或兆伏安为计算单位;而电压互感器变换电压的目的,主要是给测量仪表和继电保护装置供电,用来测量线路的电压、功率和电能,或者用来在线路发生故
障时保护线路中的贵重设备、电机和变压器,因此电压互感器的容量很小,一般都只有几伏安、几十伏安,最大也不超过一千伏安。线路上为什么需要变换电压呢?这是因为根据发电、输电和用电的不同情况线路上的电压大小不一,而且相差悬殊,有的是低压220V和380V,有的是高压几万伏甚至几十万伏。要直接测量这些低压和高压电压,就需要根据线路电压的大小,制作相应的低压和高压的电压表和其他仪表和继电器。这样不仅会给仪表制作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更主要的是,要直接制作高压仪表,直接在高压线路上测量电压。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A:
所以,配接互感器的电压表的额定电压都是100伏,只是根据测量范围,刻度盘不一样而已,这就方便厂家统一规格,测量不同电压,电压表只需重做刻度盘就行。在刻度盘上有需配接互感器的变压比。

网友B:
另外在高压线路上,使测量仪表和继电器与配电装置的高电压隔离,并使高电压变成低电压后,降低仪表和继电器对绝缘水平的要求和缩小了仪表和继电器的体积。

网友C:
感谢楼主讲解,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