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软件是ACXR7401现改用标准用法,需要改哪些参数/

楼主(2013-01-02):
ACS800的提升机软件现改用一般用法。在独立模式下操作杆控制时,按说明书上的连接方式,用DI3作启动,AI1作0-10V的模拟给定。把99.2设为CRANE,99.4设为SCALAR,64.1为STAND ALONE SEL.当端子排X22的3与7短接时,面板上显示O没有变I。请教还需要设哪几个参数。谢谢!

网友A:
看一下参数组10:外部起动、停机和转向控制信号源

楼主:
10.01  INTERNAL ACK

10.02  NOT SEL

10.03 DI1

10.04 NOT SE

其他都为 NOT SEL

没有用,还是不会启动

楼主:
64.01  True

64.10  RADIO CTRL

10.01   INTERNAL  ACK

13.07  0.0

99.02  CRANE

把0-10V接到X21的3,4脚    送电控制盘在REM,短接X22的3和7脚,即DI3得电,送10V直流电压,控制盘有100%的显示。但右上角的0没有变我I,即没有启动。查看1.17的实际信号,DI3是1,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B:
我不是高手,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楼主:
谢谢帮我顶一!请高手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