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7S200屏无法启动

楼主(2013-01-02):
台达DOP-B07S200屏,今天在下载画面时,下载完毕后就在启动画面不动了,启动时的声音也没了,USB也通信不上了,高手们估计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按住"SYS"键3秒,进入系统设置(System Setting);看一下参数是否被改变?开机画面默认为ON、USBCommMode为1?否则建议联系“中达电通”当地的技术支持!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1)更换一根USB下载线?(2)注销或重启你的电脑?(3)安装DopSoft 1.01.02?(4)韧体更新!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4B564115-1EA6-4788-9138-0BFF3CA515C7/SC/DOPSoft%201.01.02%20Build%20DEC_04_2012.exe.zip内容的回复:

就是现在用USB和COM口都不能进行通信,一直停在开机画面上,

网友B(2013-02-01):
DOP-B07S200只能够支持screenedit 2.00.21或者以下版本软件,如果升级了软件版本更新了屏的韧体导致触屏无反应,请联系当地维修重刷下底层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