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ME5000-112激光测距仪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3-01-02):
请问DME5000-112激光测距仪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激光测距仪,是利用激光对目标的距离进行准确测定的仪器。
激光测距仪在工作时向目标射出一束很细的激光,
由光电元件接收目标反射的激光束,计时器测定激光束从发射到接收的时间,
计算出从观测者到目标的距离。
激光测距仪重量轻、体积小、操作简单速度快而准确,
其误差仅为其它光学测距仪的五分之一到数百分之一。
激光测距仪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30~5000米
测量误差:+/-1米
操作温度:-10℃~+50℃
循环速度:1/6~1/3HZ
激光类型:YAG
激光电源:12V Ni-MH rechargeable battery-pack
观查视野:6.5°Magnification:7*Dustproof,waterproof,shockproof
重量:2.2lbs/1Kg尺寸:4 1/2”×6”×2 1/8”(115×152×54mm)

网友A:
一般包括两点:测量精度(或者叫分辨力),测量距离。这两个要求在你采购的时候一定要提,其他参数包括电源方式什么的就根据你自己的使用要求提了

网友A:
按SET键进入菜单,进入菜单前需要输入密码,然后找到PROFIBUS ADRESS 菜单就可以设定地址了。

楼主:
如DME5000-112除了设置DP地址外,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比如MF1、MF2之类的。主要是我车间使用的一台堆垛机激光测距仪在堆垛机行走过程中经常出现测出的距离为0,堆垛机停止后又能检测到距离,有时又不能检测到距离,其光束在反射板内,感觉好像是激光测距仪内部某个元件随着堆垛机运行抖动而不能检测距离,因此准备更换激光测距仪,需要对dp地址和其它参数进行设置,但一时找不到原来需要设置的哪些参数了,特向各位大师求教?

楼主:
后来查看了说明书,知道了密码314,并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调出所有参数进行记录后,换上新的,重新设置了一偏恢复正常。

谢谢楼上的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