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多背景功能块

楼主(2013-01-03):
最近在学习西门子多重背景功能块,哪位大师指点一下。我先生存功能块FB1,然后生存多重背景功能块FB10,在FB10中声明两个变量motor1和motor2,设置数据类型为FB1(图片红色部分),好像设置不了,为什么呢?数据

网友A:
第一,你是否选择了多重背景,没选择多重背景是不能使用的;第二,FB1中是否定一了形参,如果没有in、out、in/out 则不能定义。

网友B:
多重背景功能块需要设置形参   数据类型是  位 字节  字 双字  实数。。。。之类的    FB1 肯定不行了

网友C:
   多重背景功能块需要设置形参   数据类型是  位 字节  字 双字  实数。。。。之类的

但你使用的是  FB1 肯定不行了

楼主:
FB10选择了多重背景,FB1定义了形参,如图FB1块内容: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关于第一,你是否选择了多重背景,没选择多重背景是不能使用的;第二,FB1中是否定一了形参,如果没有in、out、in/out 则不能定义。内容的回复:

FB10选择了多重背景,FB1没选择多重背景,FB1设置了形参

网友D:
你要将FB1的属性也选择为多重背景。。

网友E:
你FB10定义了背景了吗

要么是你FB1出了问题

不写程序时,添加看看,慢慢试

网友F:
右击 不是可以选择数据类型的。

网友G:
http://tieba.baidu.com/f?kw=%B7%F0%C9%BD%D7%D4%B6%AF%BB%AF
这个里面有很详细关于多层数据背景的使用!希望能帮到你!

佛山工控人!

楼主:
我又新建了FB2和FB3(没有写任何程序),一个带有多重背景一个不带,但都不行啊,传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