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求!!!!急!!!!富士UG221 POD触摸位置问题

楼主(2013-01-03):
我有一台富UG221 POD触摸屏,因为触摸板碎了。所以上了淘宝购买了块同型号的触摸板。但是更换上去后通电发现触摸到位置与显示屏上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校正吗?我看SYSTEM里面有个X  Y的界面但是不知道怎么调整。

网友A:
Sys+F1进入系统页面后,可以进行触摸屏的校正,X,Y界面用于检测触摸板是否正常。

楼主:
对:yuanle关于Sys+F1进入系统页面后,可以进行触摸屏的校正,X,Y界面用于检测触摸板是否正常。 内容的回复:

怎么矫正的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谢谢了。XY界面检查出来肯定不正常

网友B:
淘宝上有好多东西确实便宜,可质量难保障。我做了好多年触摸玻璃了。不知卖了多少。从来不需要校正。需要校正的一定使用国产材料,导通阻值比进口大。就是用了也用不了多久。你仔细测试就会发现触摸也需要较大的力,否则不能触摸。而且反应也迟钝一些。有需要可以联系我。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专业销售高精度工业触摸,质量和灵敏度和原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