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GCTX310车床700119号报警

楼主(2013-01-03):
求助DMGCTX310车床700119号报警

700119 chip conveyor :overfilled(immediate stop)

这个报警号怎么也消不掉, 求助各位 ,怎么才能够把报警号取消 ,多谢大家!

网友A:
报警内容是: 排屑器过满.

qq:57577105

楼主:
怎么能够把报警号消掉呢 排屑器不存在过满和过载的情况 要是过载报警号是700118

感觉说的是冷却液溢流 但是也没有见到冷却液的液位检测开关

网友B:
这一类报警是用户报警,和系统无关,所以无一定之规,只能结合机床说明书查一下plc程序,看看问题到底在哪

网友C:
加我吧2322215105专业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