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报警画面

楼主(2013-01-03):
各位大大大家好;本人是机械制造厂的,以前机器开关多是按钮控制,现在老板要做触摸屏跟PLC,第一次接触触摸屏与PLC,其它程序好不容易搞好了,就是走马灯报警不会做,搞了几天了没办法,来向各位大大求助了,先谢谢大家了。

现在有台达DOP-B7411触摸屏及台达DVP-32EH PLC各一台,要求X0 X1 X2 X3 X4导通,走马灯报警信息能对应电机1到5故障报警,PLC里面该怎么写实在搞不好了,麻烦大家帮写一下吧,不胜感谢!邮箱:cbiao@yahoo.cn

网友A:
台达的屏没有用过,但是可看操作手册及案例搬过来做一个吧,一般 报警都是有个变量触发输出显示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PLC中5个状态在屏中显示;

这样的话很简单的。只要在PLC中处理好地址,就是X0---X4的导通输出地址,在屏中报警块中调用就可以,可以看一下触摸屏的手册中关于报警处理这块;

我以前做过维纶的报警,只要在报警块调用就行,事情登录;

楼主:
各位大大帮个忙啊,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C:
台达b屏读取plc故障的是一个字,如与FX2N通信得把故障输入到一个D中,D里面的位在对应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