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网站上看到竟然有人把MR的PLC改装成MT(转来咱们也学学)

楼主(2013-01-03):
PLC是FX1S-30MR,为了驱动步进电机模块,试着把Y0、Y1两个输出口改成了晶体管的输出形式,获得成功。经过运行,完全正常。
方法是拆下Y0、Y1继电器,根据以下电路图用洞洞板剪两个和继电器一样大小的小板,焊上相应的元器件,再焊到继电器的位置,就可以了,光耦也可以用其它的型号,因我手头只有这种型号的。。。

01、改装原理图

02、洞洞板,光耦、电阻、二极管。。。

03、洞洞板焊接在IO板上,替代原来的继电器。。。

(转载

网友A:
   学习啦,这样也可以 !  真是强人,你自己试过可行不 ?

网友B:
不知道能支持多高的频率;顺便问一下,输出端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对:时三——王者之师关于不知道能支持多高的频率;顺便问一下,输出端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防止感性负载的反向电流击穿

网友D:
我也试下,我手头有从旧机上拆下的台达.

网友E:
个人觉得只是硬件部分实现了“MT“的功能,软件里面与真正的MT应该有一定的差距吧。

网友F:
应该不会有太高的频率,毕竟是系统程序里面给他定死了的,只能是貌似而神不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会有太高的频率,毕竟是系统程序里面给他定死了的,只能是貌似而神不似。

行不行一试便知的说。。。有烂MR的话也不妨回家弄一个试试。。。

网友G:
这样改,也只是变成晶体管输出,和高速脉冲还有差别的,好象PLC的高速脉输入和输出电路和运算都和普通IO不一样的。当然要求不高还是能用吧。

网友H:
不错的主意。顶了。以后有机会也尝试下。哈哈。

网友I:
以前我也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