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交流伺服供电...

楼主(2013-01-03):
小型交流伺服供电的疑惑:

最近使用一套64W的小型交流伺服,伺服是深圳的一个国产厂家的产品(产品还可以,一直使用他们的步进)。伺服驱动器是DC24V-50V供电,发现了个奇怪的问题:

1.使用开关电源无法工作,电机乱转报警,正常工作电流100ma左右,乱转报警时达到6A电流,电源都直接保护了。换过3个开关电源均是如此。基本工作开机就这样,无法运行。

2.使用变压器变压整流滤波电源供电,电机也是乱转报警,正常工作电流100ma左右,乱转报警时也达到6A以上电流。但出现的频率比开关电源低些,但也基本无法运行。

3.使用维修手机用那种可编程维修电源供电,一切正常。

怀疑是干扰,但加电容、地线、磁环等各种抗干扰措施就无用,请有经验的前辈指教指教。

楼主:
现在一直在使用维修手机用那种可编程维修电源供电,个头大不好安装进设备啊。没有人来指教指教吗

网友A:
既然换电源就好了,上位机或伺服本身的抗干扰性能都值得怀疑。

网友B:
换电源吧  然后屏蔽干扰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换电源就好了,上位机或伺服本身的抗干扰性能都值得怀疑。

伺服不能用开关电源,甚至不能用变压器稳压电源供电的以前到没有遇到过...

但是奇怪的是维修手机用那种可编程维修电源也是开关电源为基础的啊!难道就因为这种电源多了个测电流电压的机构就可以,为什么这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吧  然后屏蔽干扰要做好

现在的确只有换电源用了,但个头大不好安装进设备啊!屏蔽干扰的方法尝试过不少,未见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