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幕控制不了plc的问题 求大侠的帮助

楼主(2013-01-03):
四个开关都控制不了

打开来都是开着的,设置的死反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连接plc好像也不行额

求大侠的帮助

谢谢了啊

网友A:
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这样分析:

1、以前是否正常,如果以前正常的话,那么现在可能是屏和PLC之间通信问题;

2、PLC与屏之间通信设置是不是对应:端口,波特率,站号等;

3、屏中控件地址和PLC对应;

但愿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C:
要切换开关要控制PLC的M点,不要控制外部输入点X;

检测通讯是否正常?

在画面再做个状态反馈:按钮状态、PLC控制点的状态;方便监视,看看是按钮的问题不?

网友D:
位状态切换开关是输入X点,它的属性一般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E:
X的地址,触摸屏不能控制的。

网友F:
支持楼上观点,地址要使用M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弄好了

地址用m就ok了

谢谢啦

网友G:
X的地址,触摸屏不能控制的。 是外接的按钮无法通过触摸屏控制,必须是M一类的

楼主:
3楼那个状态反馈怎么做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