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变频器送电后,按启动键,变频器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

楼主(2013-01-03):
各位,哪位知道变频器一按启动就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是啥问题?换了IGBT模块和整流模块。

网友A:
按了什么键 I ?

显示什么----

1601  YES否

8 11连接否

楼主:
对:后楼--王者之师关于 按了什么键 I ?显示什么----1601  YES否8 11连接否

你好,按的start键,转换到了就地模式。短接线短接了的。修改为可以启动了。

楼主:
但是现在还是不行。

网友B:
你先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正不正常再说吧.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看直流母线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D:
“换了IGBT模块和整流模块”变频器是维修过的吗?

三相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整流后的电压测量过没有,正常吗?

网友E:
不知道。帮你顶起来。希望楼主解决后再补充个说明。

楼主:
都是正常的,可能用的是两相电的缘故。

网友F(2013-07-05):
楼主介绍得不够详细,这变频器曾经是坏的吗?是什么控制模式的?如果面板最上面一行有没有显示一个  0,说明没有满足条件,检查一下。

网友G:
建议楼主把故障照片发上来,比较直观,文字因为每个人的理解和表达会出现差异,影响分析判断。

网友:
一个是查看第十组和十六组参数吧,希望楼主最后讲讲结果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