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步进状态初始化可不可以不用S0-S10

楼主(2013-01-03):
请问三菱PLC步进状态初始化可不可以不用S0-S10,因为我发现就算不使用状态初始化,只要前面复位,程序也能继续运行,另外S0-S10使用时有没有什么注意点?可不可以像S20等指令那样子使用。

网友A:
不用S0-S9初始状态【那你应该是用STL编写的】

如用SFC编辑,必须是有初始状态的【不管此步有没输出,都是软件自动生成的】,根据SFC原理,必须激活初始状态后,才能转移动系一步。

网友B:
S0-s19 是没有先后顺序的 通常在步进里需要几个没有顺序启动操作的才用 例如

LD X1 SET S0

STL  S0

OUT Y0

LD X2 SET S1

STL S1

OUT Y2

LD X3 SET S20

STL S20

OUT Y3

RET

也就是说 你按下X1就可以按x3了 不需要x2的步骤 按下X1的同时也是可以操作x2的 但操作必须在X3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0-s19 是没有先后顺序的 通常在步进里需要几个没有顺序启动操作的才用 例如 LD X1 SET S0STL  S0OUT Y0LD X2 SET S1STL S1OUT Y2LD X3 SET S20STL S20OUT Y3RET也就是说 你按下X1就可以按x3了 不需要x2的步骤 按下X1的同时也是可以操作x2的 但操作必须在X3之前

您说的不行。。。。请看图,不知道我写得有没有错(按照您的意思),是无法不执行X2就直接执行X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S0-S9初始状态【那你应该是用STL编写的】如用SFC编辑,必须是有初始状态的【不管此步有没输出,都是软件自动生成的】,根据SFC原理,必须激活初始状态后,才能转移动系一步。

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使用梯图,S0-S9无不一定需要的,只要能执行,S0-S9是可以不需要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这个规定仅仅是用于让梯形图可以转换成SFC。你用梯形图编程完全不必理会这个规定。你用语句编写的话更加可以忽略更多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