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电机选多大的接触器、断路器呀

楼主(2013-01-03):
请问7.5KW的电机选多大的接触器断路器呀?怎么说的都有,我都不知道怎么选了。用4平方的铜线行吗

网友A:
7.5KW,电流15-16A左右,如果选正泰,德力西,建议用32A以上的,CJX2-3210/01.断路器,DZ47,D20.四平方线可以的.

网友B:
25A的应该就可以了吧,不过国产的接触器可能规格要选大一些。

网友C:
根据三相电功率公式:P=√3×380×I×cosφ,可求线电流I:

  I=P÷√3÷380÷cosφ=7500÷√3÷380÷cosφ=11.4÷cosφ <15A  故选用接触器与空开,应为20~25A即可。如L25 自动开关,B25 交流接触器。

楼主:
这个cosα大概是多少?断路器的安数取1.5倍额定电流就差不多吧

网友C:
对于7.5KW电机,对Y系列电机其功率因数在0.88左右。故:I=11.4÷0.88=13 A。13A×1.5=19.4≈20A 所以选用接触器与空开,应为20~25A即可。

网友C:
用4平方的铜线行吗? 可以,一般取导线电流密度为6 A/平方毫米,4平方毫米的导线可载流2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