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怎么样?以前一直用的是三菱

楼主(2013-01-03):
以前一直用的是 三菱,不知道信捷怎么样。会不会很不稳定!

网友A(2013-02-21):
国产牌子信捷还可以吧,我用过一些,价廉物美。

网友B:
信捷PLC性价比不错,国产PLC里算很好的

网友C:
国产的还可以,价格便宜,深圳矩形的矩形PLC也可以,编程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D:
用过,简单的程序没有问题,挺稳定

网友E:
很难说吧,我个人感觉是国产的不是不行,只是质量控制的不是很稳定,有可能你用了几年也没有问题,有人一拿就是几个都不行的。这就是稳定性,起码我用的是这样先。

网友F(2013-05-23):
质量确实不是很稳定,普通用用倒是可以,要求快速发高速脉冲的话还是慎用。我用得XC2系列的,快速发高速脉冲时会出现少发脉冲的现象,遇到这种情况,换个PLC就好了,程序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网友G(2018-03-14):
PLC远程控制现在应用越来越广了,可以给PLC配一个华杰智控的PLC远程模块,联系qq191089350

网友H:
这个案例很实用,我是来挣积分的

网友I(2019-06-27):
现在国产PLC都比较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