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OP-B系列触摸屏做程序的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3-01-03):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触摸屏的程序,是与三菱FX2N链接的!

现在遇到的个问题,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使用了许多数值输入元件,因为数值输入元件较多,现在厂家要求能够连续点多个数值输入元件,一次键盘可以将数值输入多个数值输入元件!!不知道那位大大能够解下惑,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通过人机界面里面的宏指令或PLC程序实现

网友B:
怎么个情况,是不是有很多数值输入框的值是一样的,想输一次就赋值成一致的。

那你再单独做一些按钮,让用户选择一次性需要输出的数值框是哪些框,选择以后用宏来实现吧,用赋值指令就行了。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如果值不一样的话,必须有内在逻辑关系啊

网友D:
一次输入多个数值,那样的话就应该是相同的数值啦,那就如楼上几位所说,用赋值方式

网友E:
你的意思是输一次可以同时输入到几个数值输入元件里对吗,赋值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怎么个情况,是不是有很多数值输入框的值是一样的,想输一次就赋值成一致的。那你再单独做一些按钮,让用户选择一次性需要输出的数值框是哪些框,选择以后用宏来实现吧,用赋值指令就行了。内容的回复:

你的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是很会用宏指令,不知道大大能不能 给我做一小段指令呢?麻烦了啊!!

比如输入的元件是D100到D104~~谢谢了啊

网友F:
建议楼主做几个存储,第一次全部一个一个设置好,比较麻烦,以后就直接调用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G:
$100 = (0@D90)
FILL($110, $100, 9)
(0@D100) = $110
(0@D101) = $111
(0@D102) = $112
(0@D103) = $113
(0@D104) = $114
(0@D105) = $115
(0@D106) = $116
(0@D107) = $117
(0@D108) = $118

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 (0@D90)FILL($110, $100, 9)(0@D100) = $110(0@D101) = $111(0@D102) = $112(0@D103) = $113(0@D104) = $114(0@D105) = $115(0@D106) = $116(0@D107) = $117(0@D108) = $118  大概就是这样

试了下  还是不对  没有那么简单  有140个数值输入 要求任意几个元件都能一起输入,随意几个

  只要手点过的元件 都是能一起输入而没点的是不能输入数值的

网友I:
你在画面上编写按键作为数据输入条件,然后弄个数据输入窗口好了!在数据输软窗口的执行后巨集写宏。条件成立的就将数据窗口的数据给这个按键代表的寄存器,不成立就不给。每次给完后,所有条件复位,需要重新选!

IF $100.0 == ON
({Link2}1@D100) = $10
ENDIF
IF $100.1 == ON
({Link2}1@D101) = $10
ENDIF
IF $100.2 == ON
({Link2}1@D102) = $10
ENDIF
IF $100.3 == ON
({Link2}1@D103) = $10
ENDIF
IF $100.4 == ON
({Link2}1@D104) = $10
ENDIF
IF $100.5 == ON
({Link2}1@D105) = $10
ENDIF
$100 = 0(dop SOFT编的)

JIETU

网友J:
这个用配方功能应该很好实现吧!

楼主:
对:liujian5118关于你在画面上编写按键作为数据输入条件,然后弄个数据输入窗口好了!在数据输软窗口的执行后巨集写宏。条件成立的就将数据窗口的数据给这个按键代表的寄存器,不成立就不给。每次给完后,所有条件复位,需要重新选!IF $100.0 == ON({Link2}1@D100) = $10ENDIFIF $100.1 == ON({Link2}1@D101) = $10ENDIFIF $100.2 == ON({Link2}1@D102) = $10ENDIFIF $100.3 == ON({Link2}1@D103) = $10ENDIFIF $100.4 == ON({Link2}1@D104) = $10ENDIFIF $100.5 == ON({Link2}1@D105) = $10ENDIF$100 = 0(dop SOFT编的)内容的回复:

因为数值输入点很多140 而且要每个点的数值都要能可见,所以你这方法不太适合使用,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K:
我不是很会用宏指令,所以你才要学啊。。。。。。

网友L:
我倒有个方法,呵呵!(Link2是连线名称,1@是PLC站号)

(1)新建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写入储存器地址(譬如{Link2}1@D0),设置值根据需要;

(2)将“触发方式”改成“写入后触发”,触发位元(譬如{Link2}1@M0)、运行后宏:

BITON ({Link2}1@M0)
Delay(200)
BITOFF ({Link2}1@M0)

(3)编写梯形图:

LD M0

FMOV  D0 D1 K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