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线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3-01-03):
我知道伺服马达带动丝杆运动 用光电传感器做极限,但是直线马达带动机构运动是用什么做极限的??

网友A:
一样的做法,没什么区别

网友B:
一样的 光电传感器做限位 而且直线电机还可以用光栅尺上面的限位做为一种限位

需要直线电机 光栅 驱动 控制的话 可以详细我 QQ1024540961  1536961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