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加热器的知识

楼主(2013-01-03):
电加热器 三相角接和星接的电流怎么计算,两种方法都可以去掉一相吗?这样电流又怎么计算!

还有 就是所有的加热器是三相加起来的功率吧!算下来的电流一个是每一相的电流吧!然后根据这个区选择导线的规格。我的理解对吗?

请教各路大侠!谢谢!

楼主:
1.口诀
电动机: 电热(电加热炉):
单相220Kw数乘4.5A  电热设备三相380Kw数乘1.5A  单相380Kw数乘2.5 A  三相380Kw数乘2A

 这是我百度的结果 从百度文库 下载下来的,中间的”单相380Kw数乘2.5 A“是什么意思啊!?

请教  我看的糊涂了!

这是我百度的结果!请问下 中间单相380,kw

网友A:
这个电加热器的接法现在看来貌似有三种接法.

一个是三角形接法,三根出线的方式

还有就是星形的,三根线无零线的;还有呢是三根线带一根零线的.

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接法的.

不懂你说的"两种方法都可以去掉一相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额....你的电加热器.....是什么样的电加热器啊?

上面说的是 纯电阻性质的加热器.

如果你的电热器是 电磁高频感应类的 另外个情况了。

网友B:
      这是按计算公式得出的结果,将结果作为口诀好记,不需详细计算就可估算其电流:如220V、3KW加热器其工作电流=4.5×3=13.5A。起由来见下面计算可知:

  1、 其单相220Kw数乘4.5A   就是1000÷220≈4.5  即:单相220V加热器每一KW4.5A电流。

   2、其电热设备三相380Kw数乘1.5A  就是1000÷380÷√3≈1.5  即:三相380V加热器(星接或角接)每一KW1.5A电流。

  3、 其 单相380Kw数乘2.5 A就是1000÷380≈2.6  它是为了简便用1000÷400=2.5A 即:单相380V加热器每一KW2.5A电流。严格一点应单相380Kw数乘2.6 A

网友B:
关于电加热器 三相角接和星接的电流怎么计算有2个计算公式:1、求电源线电流:I=P÷√3÷380   求每相加热器电流: I=P÷3÷U    (U为加热器工作电压)。

   如有2个都是1KW三相加热器,一个为角接380V,一个为星接380V,角接加热器每相负载电压=380V,而星接加热器每相负载电压=220V 。它们的每相线电流,都=1000÷380÷√3≈1.5 A。但每相负载的电流不等,对角接,其每相负载电流=1000÷380÷3=0.88 A,而对星接,其每相负载电流=1000÷220÷3=1.5 A。

网友C:
wyb2866255---王者之师

网友D:
电加热器的接法
      额定电压是220V的,单相:一条火线和一条零线供电即可;三相:星型连法(即Y型):把三组电加热器的各首接线端分别接不同的火线,把三组电加热器的各尾接线端连到一起,接同一条零线。
      额定电压是380V的,采用三角形接法  把三组电加热器的各电加热器的首尾接线端依次连接,其接线端分别与三条火线连接。
      星型接法  若三相平衡,零线基本没有电流,零线可比火线细一些。星型接法如果有一相电加热器断路,断电器不会断电,不影响其他电器的使用。但是导线中的电流强度比同样功率的三角形接法,要大1.73倍,选用的导线直径稍大一些。
        三角形接法  不需要零线。若有一相电加热器断路,因为三相电失去平衡,断电器就会断路,导致其他用电器失效。但是三角形接法导线中的电流强度,比同样功率的星型接法小,因而导线直径可稍小一些。

    功率的计算选择应考虑以下三条:
   ⑴ 从初始状态,按规定时间要求实现加热介质至设定温度(工作温度);
   ⑵ 在工况条件下,发热量足以维持介质温度;
    应有一定的安全裕度,一般取1.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加热器的接法      额定电压是220V的,单相:一条火线和一条零线供电即可;三相:星型连法(即Y型):把三组电加热器的各首接线端分别接不同的火线,把三组电加热器的各尾接线端连到一起,接同一条零线。      额定电压是380V的,采用三角形接法  把三组电加热器的各电加热器的首尾接线端依次连接,其接线端分别与三条火线连接。      星型接法  若三相平衡,零线基本没有电流,零线可比火线细一些。星型接法如果有一相电加热器断路,断电器不会断电,不影响其他电器的使用。但是导线中的电流强度比同样功率的三角形接法,要大1.73倍,选用的导线直径稍大一些。        三角形接法  不需要零线。若有一相电加热器断路,因为三相电失去平衡,断电器就会断路,导致其他用电器失效。但是三角形接法导线中的电流强度,比同样功率的星型接法小,因而导线直径可稍小一些。    功率的计算选择应考虑以下三条:   ⑴ 从初始状态,按规定时间要求实现加热介质至设定温度(工作温度);   ⑵ 在工况条件下,发热量足以维持介质温度;   ⑶ 应有一定的安全裕度,一般取1.2。

楼主:
那我上面划线的帖子,最后一个三相380,kw乘以2 是什么意思么?

“三相380Kw数乘2A “ 就是这个

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F(2016-10-15):
引用 楼主:
1.口诀 电动机: 电热(电加热炉等): 单相220,Kw数乘4.5A  电热设备三相380,Kw数乘1.5A  单相380,Kw数乘2.5 A  三相380,Kw数乘2A   这是我百度的结果 从百度文库 下载下来的,中间的”单相380,Kw数乘2.5 A“是什么意思啊!?  请教  我看的糊涂了!这是我百度的结果!请问下 中间单相380,kw

这里所说的单相380,其实是两相380,文章里对这个问题有解释,你没有看到,而断章取义了。

网友G:
角接-你按线电压来计算,星接-你按相电压来计算就不会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