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帮帮忙啊~~触摸屏做程序的问题 谢谢了 DOP-B系列

楼主(2013-01-03):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触摸屏的程序,是与三菱FX2N链接的!

现在遇到的个问题,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使用了许多数值输入元件,因为数值输入元件较多,现在厂家要求能够连续点多个数值输入元件,一次键盘可以将数值输入多个数值输入元件!!不知道那位大大能够解下惑,谢谢了~~

网友A:
这是配方功能吧。看屏支持不

楼主:
对:承接电气工程自动化项目关于这是配方功能吧。看屏支持不 内容的回复:

设置了不少了  就是不行,应该屏是不支持的.不知道配方是怎么做的,求解哇 谢谢了我是新手!!

网友B:
看你的触摸屏是否支持配方功能,有的话可以的。有专门的

网友C:
多个数值输入元件的设定值是一样的,所以想省事,只输一次即将值写入多个元件里面

这个在PLC程序里面写一句的话,可能比较方便,但触摸屏里面做,没弄过。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多个数值输入元件的设定值是一样的,所以想省事,只输一次即将值写入多个元件里面?这个在PLC程序里面写一句的话,可能比较方便,但触摸屏里面做,没弄过。内容的回复: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想省事的!PLC里面程序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呢?我听别人说过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求解哇~~谢谢了

249572586@qq.com  谢谢了

网友D:
小弟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你看看行不行。

在屏上只保留一个数值输入的按钮,并且分配好地址。把旧的的数值输入改成数值显示,也要分配地址。

在程序里面用MOV指令分配到显示上。

网友E:
在屏上用一个地址输入然后在PLC了分配

网友F:
可以考虑使用配方功能,具体如何使用,可以参考DOPSOFT1.00系列手册里面配方那个章节,新手必备的手册不可以不下载哦!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2&tpi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