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WIN7 64位家庭版系统 怎么才可以装上Step7软件

楼主(2013-01-03):
笔记本是64位WIN7系统,怎么都装不上STEP7,是不是真的如网上所说,还没有可用的64位版的STEP7.论坛里有没有装上了的啊,介绍一下安装方法。

网友A:
直接安装就行了,难道你没有试过?step7最新版支持X64的。我的win8 x64都能安装和使用

网友B:
l楼主装的是STEP7是200的还是300/400的,200的WIN7 64BIT安装STEP7 V4.0SP9,300/400的安装STEP7 V5.5SP2

网友C:
好像家庭版的 很多软件都装不了  兼容不了

网友D:
我新买的电脑WIN7的装不了,只能使用原来的旧电脑了

网友E:
安装个win7  32位的就可以了!装那么高级的干嘛呢!其实32位也和64位差不多!

网友F:
装XP最好的啦。。。。。。。。

网友G:
楼主,装好没,没装好加我Q,教你装

楼主:
对:jpwmg关于l楼主装的是STEP7是200的还是300/400的,200的WIN7 64BIT安装STEP7 V4.0SP9,300/400的安装STEP7 V5.5SP2 内容的回复:

我是要装300的,STEP7 V5.5SP2 在win7家庭版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辉关于好像家庭版的 很多软件都装不了  兼容不了

确实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装XP最好的啦。。。。。。。。

新电脑,装XP,好多驱动是找不到的,电脑整体性能就下降,装XP肯定不是合理的办法,虚拟机才是正道!

网友J:
修改注册表里面的信息,登陆DOS命令,打开注册表里面修改几个参数就行,祝你好运,

网友K:
用XP吧……啥工控软件都可以支持

网友L:
装win7  32为专业版吧....

网友B:
换系统吧,win7 64BIT 旗舰版

网友M(2014-10-17):
我用的联想电脑专用系统,怎么装STEP7 5.5 SP4 SP2都不行。还没装上就报说程序就已经装在了电脑上

网友M:
补充系统win7 64 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