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刚性不足什么现象

楼主(2013-01-03):
数控机床中的伺服电机刚性不足会产生现象???

网友A:
刚性不足,伺服电机就跑的不平稳,共振频率低,容易产生大的震动,

网友B:
丢步严重啊,就是会移位

网友C:
刚性不足伺服电机响应慢,并且有可能电机振动。

网友D:
好象没有伺服电机刚性这种说法。我们在调试数控机床时,调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机械负载刚性和速度比例增益,如果机械负载的刚性差,速度比例增益就不能设得太高,否则会在运动中产生啸叫。

网友E:
有带减速头的话看下是不是减速头打滑什么的。。。

网友F:
跑起来有点飘的感觉

网友G:
同意纵横军团-原来是这样的说法。

网友H:
伺服里有“刚性”参数调整,能否一试?

网友I:
刚性低的话好比在伺服电机的联轴器改成扭转弹簧然后再输出。眼看的结果就是,伺服已经转到位了但是由于负载作用,弹簧的变形使得输出端未达到伺服转动的角度。总是迟钝一点才来到。

感觉就是明明已经给指令了他还不走。明明指令停了。还要多走一段。

但是不等于定位不准。

网友J:
行走不稳,会有震动,

网友K:
机床控制系统正常情况下刚性低,移动反应迟缓滞后,如果轴与轴参数相当恰当不影响几何精度。不会产生1楼和10楼所说的情况,某些情况几何精度可能还高于高刚性。伺服电机刚性参数的高低取决与机床的性质以及加工工艺。机床病态情况下刚性低会出现各种破坏加工精度情况,如加工园是椭圆的,加工的锐角变成钝角等等。刚性低不一定是坏事!

网友K:
还有伺服电机刚性低那是退磁了维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各种情况都会发生不会单独出现一种现象问题,出现的情况是综合性的。

网友L(2016-08-08):
行走不稳,会有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