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人机与PLC使用过程中的问题,用的是FX2N的PLC,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1-03):
因为在使用触摸屏的过程中,我做了许多的数值输入元件,因为元件较多,为了能省事,可以一次将一个数值同时输入到多个元件里面,

屏的设置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但是我听说可以在PLC程序里面可以做,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希望那个高手能教我一下,谢谢了!有例子的话最好了哈!!谢谢哇!249572586@qq.com

网友A:
楼主你好!

三菱PLC是有一个批量传送/多点传送指令的。。。

可以一次将一个数值同时输入到多个元件里面,程序案例如下:

请看下面的例子程序:

请留意。。。已经在程序里面注明了一些解释。。。

网友A:
没看清楚的话就是三菱的:FMOV指令。。。就是多点传送。。。

网友B:
支持王者之师.如果在屏上用宏指令怎么做呢?

网友C:
在PLC中将A mov到B、到C、到D……然后在触摸屏中组态一个原件A,设置A的值不就是一次性改变了B/C/D……的值了。

楼主:
对:王者之师—广州@阿君关于楼主你好!三菱PLC是有一个批量传送/多点传送指令的。。。可以一次将一个数值同时输入到多个元件里面,程序案例如下:请看下面的例子程序:请留意。。。已经在程序里面注明了一些解释。。。内容的回复:

很感谢大大的支持~~对我很有些帮助,但是我想了一下,因为我这有140个数值输入~~如果我只需要输入D11和D12的数值,D13.D10.D14都不用怎么办,很是头疼

网友D:
三菱有两种多点的传送方式,一种是把D0同时传送到多个D里,另一个是把D0开始的值成块传送到目标,如D0~D9传送到D1000~D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