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的modbus通信,主站程序,读写指令如何启动

楼主(2013-01-03):
为什么,下面的这个程序,就有问题?
有遇到过的吗?请指教?

网友A:
从你给出的信息看不出什么问题啊!只能建议:

1. Modbus RTU 主站读写子程序MBUS_MSG,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读写功能(即 MBUS_MSG)使能。即保证M0.1、M0.3使能的MBUS_MSG在整个程序中是唯一的。

2,你可以利用MBUS_MSG中的错误代码判断一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Error
错误代码:

0 = 无错误
1 = 响应校验错误
2 = 未用
3 = 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4 = 请求参数错误(slave address, Modbus address, count, RW)
5 = Modbus/自由口未使能
6 = 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
7 = 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
8 = 响应CRC校验和错误
-
101 = 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102 = 从站不支持数据地址
103 = 从站不支持此种数据类型
104 = 从站设备故障
105 = 从站接受了信息,但是响应被延迟
106 = 从站忙,拒绝了该信息
107 = 从站拒绝了信息
108 = 从站存储器奇偶错误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从你给出的信息看不出什么问题啊!只能建议:1. Modbus RTU 主站读写子程序MBUS_MSG,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读写功能(即 MBUS_MSG)使能。即保证M0.1、M0.3使能的MBUS_MSG在整个程序中是唯一的。2,你可以利用MBUS_MSG中的错误代码判断一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Error错误代码:0 = 无错误1 = 响应校验错误2 = 未用3 = 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4 = 请求参数错误(slave address, Modbus address, count, RW)5 = Modbus/自由口未使能 6 = 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7 = 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8 = 响应CRC校验和错误-101 = 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102 = 从站不支持数据地址103 = 从站不支持此种数据类型104 = 从站设备故障105 = 从站接受了信息,但是响应被延迟106 = 从站忙,拒绝了该信息107 = 从站拒绝了信息108 = 从站存储器奇偶错误内容的回复:

上面那个梯形图MODBUS程序可以执行,下面那个梯形图,MODBUS程序不能执行!就好像是m0.1没有被置1一样!

楼主:
可能是时序问题,但我是没有想通!

网友B(2015-07-13):
问题在网络4中,M0.1在上电第一个循环周期内接通。在S7 200中边延指令第一个循环周期不行执行。

网友B:
问题在网络4中,M0.1在上电第一个循环周期内接通。在S7 200中边延指令第一个循环周期不行执行。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时序问题,但我是没有想通!

网友C(2018-04-17):
回复内容: 对:JJMZLH问题在网络4中,M0.1在上电第一个循环周期内接通。在...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