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申请兑换MP,怎么撤销申请??

楼主(2013-01-04):
2012年12月31日申请了积分兑换MP,申请后一直没有审核通过,今早想把这几天积累的积分兑换成MP,后台提示有审核没有通过的记录不能继续申请,于是偶想撤销2012年的申请,怎奈后台没有此功能,旋转了删除,删除后2012年申请兑换的积分没有回到原积分中,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由于使用了删除功能,没有保存记录,不知论坛后台能否查看一下。

网友A:
没有审核通过的直接删除即可 既然没有审核通过  你所谓的删除之后  积分没有回到原积分中去 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没审核   根本就没从总积分中扣除兑换数

网友B:
我想2次兑换,没有办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审核通过的直接删除即可 既然没有审核通过  你所谓的删除之后  积分没有回到原积分中去 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没审核   根本就没从总积分中扣除兑换数

删除后再次申请兑换MP;

网友D:
  我也是, 删除后再次申请兑换MP可是上次删除的 积分 没有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 删除后再次申请兑换MP可是上次删除的 积分 没有啦

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辉关于没有审核通过的直接删除即可 既然没有审核通过  你所谓的删除之后  积分没有回到原积分中去 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没审核   根本就没从总积分中扣除兑换数

余版主没有试试此功能么,反正偶是有点后悔,至今没有给偶加上删除的兑换MP的积分。

网友G:
真的假的 吓的我不敢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