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增量式编码器A相没有信号,一般是坏了什么东西?

楼主(2013-01-04):
普通增量式编码器A相没有信号,一般是坏了什么东西?

网友A:
你用仕么工具检测到的A相没信号,把你检测的过程说一下?

楼主:
对:miy_gongkong关于你用仕么工具检测到的A相没信号,把你检测的过程说一下? 内容的回复:

PLC输入灯不亮检测的,高速计数器AB相计数不正常,换了编码器就正常了。

网友B(2014-12-12):
这个没有绝对的,如果仅仅是A相异常,一般是输出三极管坏的比较多。如果是ABZ三相都异常有可能是电源部分、也有可能是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