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断路器的几个问题(入门级)

楼主(2013-01-04):
问题1: 以下电气符号均为何种断路器

共计六种

===========================================================================

问题2 :

            如此接法 用意何在?

网友A:
第二个先回答你:这个选用的是施耐德的产品,三相断路器带热保护及缺相功能的,而负载是2相的,所以3/l2和5/L3其实通过的是同一相的电流,这样断路器内部检测的金属片都有电流通过了,断路器不会跳闸了;然后接了断路器的辅助触点出去做控制信号,给了控制系统一个断路器合闸的信号;

网友B:
隔开符号

接触器符号2

简化?1

断路器通用符号3

负荷开关符号

我只能识别到这个程度了。大侠们将继续。

网友C:
起来学习了。这个还真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D:
问题补充

具有中间断开位置的双向隔离开关

步进启动器

快速分离隔离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先回答你:这个选用的是施耐德的产品,三相断路器带热保护及缺相功能的,而负载是2相的,所以3/l2和5/L3其实通过的是同一相的电流,这样断路器内部检测的金属片都有电流通过了,断路器不会跳闸了;然后接了断路器的辅助触点出去做控制信号,给了控制系统一个断路器合闸的信号;

你好

如果我 只接两相 空一相 ,会有什么后果 送电即跳闸 ?

谢谢!

楼主:
断路器符号

查阅资料 符号功能

网友E:
6楼给出了符号元素的表格,可作为问题1的比照。

网友F:
看了各位的发表,小弟也受益匪浅呀。在此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