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与组态王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1-04):
亲爱的兄弟们:

     这样的,我这边用QJ71C24N通讯模块与组态王做了个通讯,用的是第一通道的RS232端口。做法是按照组态王帮助文档里面要求的,先做好一条通讯线,PLC内部开关设置07E6,0004等等,在组态王做COM口测试的时候,老是显示“参数设置不正确”,通讯不上。不知道哪位好心的兄弟,知道怎么设置的,或者有什么注意事项!谢谢了,QQ:36757237。

网友A:
这个我还是很久以前用过组态王,记得好像要安装三菱的“MX Component”这个程序组态王才能通讯的,你最好再问一下亚控科技

楼主:
兄弟们,这个问题解决了,按照组态王帮助里面的设置没有问题,我再次去现场的时候,把程序全部格式化,又重新写进去一遍,再连上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每次更改开关设置的时候都要“RESET”一下才行!

楼主:
还有就是不要做COM口测试了,直接连上去就行,可能是组态王这方面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