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11A型的电导率仪应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3-01-04):
·         一、 使用操作:
、不采用温度补偿(基本法)
1.1
常数校正
同一规格常数的电极,其实际电导池常数的存在范围J=0.81.2J0。为消除这实际存在的偏差,仪器设有常数校正功能。
操作:打开电源开关,适时等温。温度补偿钮置25℃刻度值。将仪器测量开关置校正’’档,调节常数校正钮,使仪器显示电导池实际常数(系数)值。即当J=J0时,仪器显示1.000J=0.95J0时,仪器显示0.950J=1.05J 0时,仪器显示1.050
1.2
、测量
选择合适规格常数电极,根据电极实际电导池常数,仪器进行常数校正。经校正后,仪器可直接测量液体电导率。
将测量开关置测量档,选用适当的量程档将清洁之电极插入被测液中,仪器显示该被测液在溶液温度下之电导率。
、采用温度补偿(温度补偿法)
2.1
、常数校正
调节温度补偿旋钮,使其指示的温度值与溶液温度相同,将仪器测量开关置校正(温补)档,调节常数校正钮,使仪器显示电导池实际常数值,其要求和方法同第一种情况(基本法)一样。
2.2
、测量
操作方法同第一种情况(基本法)一样,这时仪器显示被
测液之电导率为该液体标准温度(25℃)时之电导率(温度自动补偿)。
说明:一般情况下,所指液体电导率是指该液体介质标准温度(25℃)时之电导率。当介质温度不在25℃时,其液体电导率会有一个变量。为等效消除这个变量,仪器设置了温度补偿功能。
仪器不采用温度补偿时,测得液体电导率为该液体在其测量时液体温度下之电导率。
仪器采用温度补偿时,测得液体电导率已换算为该液体在25℃时之电导率值。
DDS-11A
型数字电导率仪温度补偿系数为每度(2%,所以在作高精密测量时,请尽量不采用温度补偿。而采用测量后查表或将被测液等温在25℃时测量,来求得液体介质25℃时之电导率值。
二、 仪器维护和注意事项:
电极应置于清洁干燥的环境中保存。
电极在使用和保存过程中,因受介质、空气侵蚀等因素的影响,其电导池常数会有所变化。电导池常数发生变化后,需重新进行电导池常数测定。仪器应根据新测得的常数重新进行常数校正
测量时,为保证样液不被污染,电极应用去离子水(或二次蒸馏水)冲洗干净,并用样液适量冲洗。
当样液介质电导率小于1μS/ cm时,应加测量槽作流动测量。
选用仪器程档应参照表2、表3。能在低一档量程内测量的,不放在高一档测量。在低档量程内,若已超量程,仪器显示屏左侧第一位显示1(溢出显示)。此时,请选高一挡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