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与触摸屏TD200怎么用

楼主(2013-01-04):
西门子S7-200与触摸屏TD200之间的程序怎么编写,怎样才能触摸屏上手动控制PLC,比如我在触摸屏上有出料这个点,当我按出料这个点的时候,PLC就调用出料这个程序,请问他们之间程序是怎样连接编写的?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利用按钮调出吧

网友B:
    没用过 TD200,但看手册,S7-200与触摸屏TD200之间的通讯程序不用编写吧,你只需要在 200 中做程序读取使用就行

网友C:
请使用向导来编写。

网友D:
对,利用向导来编写比较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利用向导来编写比较方便。

同意,同意。

楼主:
在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在编写程序时,是不是要编写TD200的子程序,然后在在调用子程序?哎!

我初次接触TD200请那位高人给发个S7-200与TD200配合使用的应用程序实例来咯!在这里先重谢啦
我的邮箱fang_xinru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