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3-01-04):
电路图我是菜鸟。。。基本才学了3个星期的编程,,,属于厂里赶鸭子上架的那种。只是初步理解了下。。厂里上了个设备,,,需要FX 2N控制。。。让我赶紧写出程序来。。我实在脑袋大。。。请帮个忙吧。。

大概流程是这样的:
电机1运输砖块,总共8块。电机按照块数转动,即每前进一块停下。8块完成后电机迅速回位运输下一批。砖块到位后,由电磁阀控制的2个气缸将砖块举起,另外2个气缸将上举后的砖块固定,由最后一个气缸对砖块插入钢条。然后由电机2将处理完成的砖块运走,运走后迅速回位等待下一成品砖的运送。电路图。

请大侠们帮个忙,小弟十分感谢。。。在线等啊。。

网友A:
这个应该很好做吧

网友A:
参数具体下啊 最大速度是多少 每块砖 间隔多长时间  好多参数 没有怎么做

网友B:
   从你的电路来看,工序比你说的要复杂的说,还有电路图看不太清楚,从描写来说这个程序不是太难,楼主再用心思考就能搞定的,加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具体下啊 最大速度是多少 每块砖 间隔多长时间  好多参数 没有怎么做

参数你随便设定下,多少数值都行,我们这边参数还没出来

网友D:
这个不是很难啊,这位朋友自哪里呢!

网友E:
顺序控制 应该很容易

网友F:
这个才是真正的搬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很难啊,这位朋友自哪里呢!

我是贵州的,能帮我编写一个看看么

网友F:
3个星期,说实在话,这个哪怕0基础也应该编出来了,楼主要相信自己,一步步来,先让输入输出听使唤了再慢慢的加复杂的动作

网友H:
加我Q263639769,发图纸给我看下。我帮下你

网友D:
你图不是很清楚 重现把图纸 或IO定义和动作顺序发给我吧   加我QQ   287225156

网友I:
路过路过,帮你顶一把了。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路过路过,帮你顶一把了。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有大神正在帮忙,感谢大家。。。不然我明天要去看大门了。。。老总给期限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星空依然蓝关于 路过路过,帮你顶一把了。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内容的回复:有大神正在帮忙,感谢大家。。。不然我明天要去看大门了。。。老总给期限了。。

我现在认为看大门其实挺不错

网友L:
那现在搞出来了没有?

网友M:
具体的程序可以参考培训手册,比较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