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高低位错值怎么读

楼主(2013-01-04):
如:S7200的字节高低位错位,以字来读值怎么读?都是十进制数

如VB0放0、VB1放1、VB2放2……。再读VW0、VW2……读出来是什么数?

网友A:
这个问德国的那些开发工程师:德国人的脑袋与亚洲人不一样的

网友B:
vw0得到1

vw2得到512

网友C:
这是问题是理解200 的数据存储结构的 很好的例子,  你可以看一下系统手册, 有详细的说明;

S7-200 的V存储区 是 高字节在低位,低字节表示高位,正好和计算机的表示方式相反;

举例:  VB0       VB1        VB2        VB3

            1           2             3           4

           VW0    == VB0                                  VB1

                           高8位(00000001)                低8位(00000010)         = ( 100000010 ) ==258

        结果:VW0   = 258,         VW2 =  772

网友D:
不错的帖子 是个细节问题 但是要注意 还是顶一下吧 大家以后还是要注意的

网友B:
咦?是我搞错了啊。道歉道歉。

没搞错吧?